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7-11-16):
李老师,向您请教三菱FR-E540直流24V电源短路怎么解决啊?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短路处查不出吗?

楼主:
刚开始上电测得是24伏,正常状态就只有4点几伏了,报EP24故障,不知道怎么是哪出了问题,您给我说说可以吗?

网友B:
不一定是24伏短路,看看开关电源别的几路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