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编码器接线错误使编码器损坏的讨论

楼主(2007-11-16):
近来遇到这们一件郁闷的事。我卖给客户的一套伺服报编码器故障(注:此伺伺服一直未使用,可以说是新的。)厂家的技术人员到了我客户处。检查编码器的接线错了。得出结论因为接错线而使编码器损坏。维修要拿钱。
 我现在把正确的接线图和当时错误的接线发上来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编码器是不是因为接错线而损坏的。

正确的接线:

楼主:
5V 2             2
0V 9             3
Z+ 8             6
Z- 15            9
B+ 7             5
B- 14            8
A+ 6             4
A- 13            7
PE 1             1
U+ 5             10
U- 12            13
V+ 4             11
V- 11            14
W+ 3             12
W- 10            15

楼主:
接错的四根线
 12 对 3
 9 对 13
 10 对 5
 7 对 15

楼主: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么接线会不会把编码器损坏。
如果编码器这么容易因接线而损坏,还真不敢用了。

网友A:
提示楼主:图显示不了

U,V,W是干什么用的,供伺服电机的,和编码器有关系?

楼主:
这是编码器的接线图,只有国产伺服的编码器接线才如此麻烦。
U,V,W据我理解是用来确认磁极位置的。

网友B:
应该是转子检测

网友C:
鬆下的..隻接了5根線
1-5V;
2-0V
5,6--信號
外殼接地

网友C:
這個怎麼這麼多啊

网友D: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么接线会不会把编码器损坏。”
电源线接错了,会坏也不算很离谱。

“如果编码器这么容易因接线而损坏,还真不敢用了。”
交流电源接错了,还会死人呢,您也不敢用了?

楼主:
伺服编码器输出为长线驱动器输出,不知你懂不懂?
输出的电路为差动运算放大器。你有见过运算放大器的负端因为接了0V把运放损坏吗?交流电接错了与这本是两码事!

网友E:
输出负载直接短路。如果负载没有短路保护,自然损坏了。
差分的负并非0V,与0V仍然有5V的压差(1/2),如直接连接就是短路。

网友D:
"输出的电路为差动运算放大器。"
您真的有把握?

网友A:
偶还是没搞明白,U,V,W,PE是干什么的,多大?

网友F:
编码器内部确实为长线驱动输出,不过即使在电源供电正常的前提下,U-接0V(电源地),如“@Q”和“刘版主”所言,也很可能会出现对地短路故障,况且目前长线驱动输出的供电根本就不正常,出现问题就更是难免了,所以原厂揪住这个理由,绝对占理。

网友B:
正如@Q所言,差分的负并非0V,与0V仍然有5V的压差(1/2),如直接连接就是短路。
但实际如果因此坏了,确实也是你的不幸。
你可以拿一个最简单的26ls31做下实验(没有的话去买个也不值几个钱),你把非信号和0v短接一下,看看它会不会坏,我很自信的告诉你,一般不会(我真的有把握)。
为什么不说绝对不会?说一般?因为就是正常使用也会坏的,这不算。
所以这个伺服坏了,厂家可以说你接错线了,你就哑巴吃黄连吧

楼主:
其实这件事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我的客户接线错了,他们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可是我对于这件事想弄个明白,因为我们用的编码器是很多的。工地上接错线也常有的。出现这种损坏还是头一次。
 楼上说差分的负端是-5V。我请问正端是几伏,是不是+5V。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几伏:+5V-(-5V)=10V
再来看供电电源是几伏?+5V,0V。这个编码器竟然升压了。是不是这样呢?我可以很负责的讲。长线驱动编码器无论是正端还是负端所输出的信号都是0V,5V这样的脉冲信号。正负的意思只是信号输出时一个为高电平,一个为低电平。我现在只不过因为找不到编码器的内部电路图所以也不敢确定。不知哪位有长线驱动编码器的内部电路图发上来参考一下,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G:
基本上现有的伺服电机,以永磁同步电机最多,由于是同步电机,因此,在电机的控制中,一定需要知道当前磁极的转角位置,当然,速度检测也是必须的.
事实上如果采用ABZ的编码器,通过一定的方法也可以辨别磁机的位置,但方法相当麻烦, 而且运算量大.
采用ABZ+UVW的编码器,UVW的脉冲互差120度,可以用于识别磁极角度.这个信号在控制中, 我们通常称为换向信号.但这种编码器的极对数必须和电机的极对数一致.
采用SIN/COS的编码器,同样具有换向信号,但没有极对数这个参数.然而,这种编码器国内尚不能生产, 价格相当贵.
这就是国内伺服电机采用UVW编码器的原因.

至于你把线接坏了,损坏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你也不要抱怨厂商,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F:
“楼上说差分的负端是-5V”———应该是楼主理解有误。

正如楼主所言,差分驱动器的一对差分输出引脚送出的只是一对逻辑电平互反的信号,而非电压反转的信号,就单个引脚的输出信号而言,基本上就是TTL电平。典型的芯片有3487,26C31等。

网友F:
正余弦编码器得不到普及的原因除了价格因素外,还存在1Vp-p模拟信号的长距离传输质量,抗干扰和信号处理,实用化的高倍率信号细分技术等问题,总之技术门槛和成本门槛都偏高。

网友D:
"楼上说差分的负端是-5V。我请问正端是几伏,是不是+5V。"
很多差分驱动器输出,高电平只有3.3V左右,低电平在0V左右,没见过给5V电源输出-5V信号的编码器。

网友G:
波恩先生估计是数控机床产业的资深专家,对于国内伺服的看法,以及编码器产业,驱动技术产业有很深刻的看法

网友F:
在这个行业里挣口饭吃而已,谈不上资深。

网友H(2012-02-20):
学习中 目前正为这样的编码器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