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

楼主(2007-11-16):
安邦信G7(30KW):通电带电机运行10几分钟就跳LU(低压)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己确定输入电源正常.测量5V,正负15V,24V都正常,请高手多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8-03-05):
一,有可以输入电有问题
二,变频器的 电容 或 输出有问题.
三,负载太重 电流升高,把电压拉底.
仔细看看 故障记录.
安邦信变频器华北一级代理商,有问题可以找我。北京中高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网 址:www.machinima.com.cn电话:010-62635287 手 机: 13910033901 韦祥龙 QQ:82494384 Email: weixianglong8@163.com

网友B(2010-08-03):
重庆地区可以与重庆兴业自动化电气技术中心联系http://wscqql.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