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的电工好做不

楼主(2007-11-16):
请问在长沙三一做电工好做不,压力大不大了,呵呵!!!!!!

网友A:
是该不错吧,国家的项目报酬也不会太少,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网友B:
三一到高校招聘待遇挺高的

网友C:
条件也很高吧

网友D:
一般般而已啦。要看在哪个产品部,做泵车的各工种相对较高,重工重机之外的就差远了。

网友E:
当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