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DCS 对ab POWERFLEX 700变频器怎么样实现Profibus通讯

楼主(2007-11-16):
求助:abb  DCS 7.1的 对ab  POWERFLEX 700变频器怎么样实现Profibus通讯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教啊  自己先顶顶

网友A:
ab  POWERFLEX 700有没有集成的profibus-dp口,或者选购的profibus-dp模块?

四个步骤
1:搞到该型号的变频器GSD文件,并添加到FL软件上
2:搞到该型号的变频器用户手册,并编写通讯状态字,控制字转换
3:编写控制程序以及通讯程序
4:测试通讯,测试模块功能

OVER

楼主(2007-12-20):
高手 可以留下电话或QQ吗?想具体请教一下??????????我的QQ25034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