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调试惊险一幕

楼主(2007-11-16):
 9月27日到达调试现场.控制柜子及继电器柜子都已经装上,柜子里电源,接线端子的线都早由现场电工接好.我确认了每个卡件底座上的电源线上都标有24V,并检查了下底座上IO通道的接线,确认无误后,把所有的卡件都插到对应的底座上面,然后开闸上电,随着卡件通讯灯的几秒闪烁后,通讯正常.于是离开去上位机着手调试程序.
    10月3日,我去卡件底座上调换一个变送器信号的正负极.换好之后,抬头,突然猛地发现柜子上方的冗余24V电源信号灯一直没亮,开关是关闭的.再看下面,所有卡件的工作灯都在亮着...我傻了..大脑空白几秒之后,第一反应赶紧拉闸.检查了所有卡件的电源接线,上面都套着24V的标签.顺着线路查找上去,不敢相信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标着24V的电源线竟然接的是220V电源!
    接好并确认之后,重新上电,在煎熬的等待之后,23块卡件正常工作,一切无恙.
    我大舒了一口气,擦了擦身上的冷汗.

 最后说一句:新航智的硬件真硬!

网友A:
不是吧 兄弟
这么牛鼻!

你们的卡件是 AC/DC 均可以接的吗?

网友B:
呵呵,开玩笑吧,还能有这种产品!值得推广,我估计是世界第一家

网友C:
24V的接成220的,竟然没事?不信

网友D:
讲故事呢?

网友E:
看了都觉得非常刺激,惊险, 老兄 你运气真好,但你的 卡件也是NO.1

网友F:
一般AC220进了DC24早冒烟了. 是不是DC220

网友:
狂汗~~220进24的卡都能运行正常~都能通讯正常~~

貌似广告???

飘过~~

网友:
[b]标着24V的电源信号线竟然接的是220V电源!

电源信号线是指什么东西哦?只是检测电源信号的线~~还是电源线噢~电源线的话真的就不可思议~~`信号线的话是不是就像万用表的表笔~~这是检测而已~那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当时是由于柜子内部线路接错了。外部端子没错。结果上电冒烟了,你的这么强?怀疑中。希望你把那个继电器拿下来做下220冲击试验把。

网友H:
  可能吗,220的电压接到24伏的线路上过了好几天没事,编故事的吧,这么惊险!!!!!!!!!!

网友I:
我用的和利时的plc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呵呵,万幸没有用手去摸接线,以后干活要小心啊。

楼主:
    我说的都是真的,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现在还历历在目.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手,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肉跳.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我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只是确认了所有IO卡件的电源线上的线鼻子标的是24V.几天后突然发现24V电源没开可是卡件也在工作状态.一查所有卡件的电源线另外一头接的是220V.后来换过来之后,卡件仍然正常工作.现场的人,包括我,都不敢相信,以前用过其他的系统,接错电源立马就烧.
    当时就是这样!

网友J:
新航智的个别卡件误接250V以下的电源是可以不损伤卡件的,工作正常,客户都喜欢!

网友K:
新航智的硬件真硬.
但楼主的水平真次.
上电前,不检查短路吗?
上电前必须做的一步,柜内所有开关合上,测量L,N,PE,24V,M有没有互相短路.

网友L:
“新航智的个别卡件误接250V以下的电源是可以不损伤卡件的,工作正常,客户都喜欢!”???

既然接250工作都正常那还要24V电源干什么?直接250呗

网友M:
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大加推广了

网友N:
果然牛B,
上次老外忘记把电源上的110V和230V进行切换,一上220电,马上哄的一下,整个房间里面都臭了。。

网友O:
应该是加了电子保险管的吧,有自恢复功能。国电智深和新航智的硬件是这样的。

网友P:
假设硬件的过压保护很牛,那也只能保护插卡不被烧坏,被保护后它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可楼主说插上卡后卡上的通信指示既然正常,也就是说这种卡的供电范围可以在24-220v之间。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卡就是世界顶尖的水平!

网友Q:
不可思议

网友R: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在现场经常出现220V AC/24V DC 互串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小盘柜厂出的盘柜,我调试YOKOGAWA的CS3000,和利时的MACSV,浙大中控的系统,中间都出现过这个问题,只有中控的卡件烧了8块,系统基本全完蛋,其他系统没有影响,前提是只有短暂的几分钟.

网友S:
不可思议,一般是冒烟的

网友T:
吹的不可思议,这世上还要24v,,220干嘛,简直就是没保护嘛,弱电上接了220还不烧,看来这厂是要做下检讨了,没一点保护意识

网友U:
我可不相信,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V:
怀疑.....
眼见为实
想去看看

网友W:
有点昏~~
前段时间也把220v电压接110V的人机上,电容炸了魂也吓飞了!

网友X:
不相信。检查电源只需要看标签的吗?得分段检查!220V接24V模块能正常运行,说明那些指示灯纯粹是摆设。模块不烧掉,保险管也早烧掉了。绝对不信

网友Y:
都不信,这还不好办,大家先AA出车费让楼主带大家去现场看看,如果是真的,帮他大力宣传,如果真的是吹的,嘿嘿,让楼主亲自拿手接220V试验一下给大家看,看还敢牛不?

网友Z:
哪个公司的系统啊,这么好?????

网友AA:
一切皆有可能!呵呵= =!

网友AB:
相信有这个现象,估计楼主还没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么牛的模块确实有点汗.不过有这种超巨低级失误绝对是丢我们工控人的脸的,绝对,想想它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网友AC(2007-12-21):
说说是哪家公司,我真想去看看,要不买给我个卡件试试

网友AD:
楼主的大脑已经处在混沌状态,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汗~~~

网友AE:
不说最后那句话还不象广告,说了,只能理解楼主在做广告。

网友AF:
不是广告!

我也曾经那么做过的,也没什么事情!横河的UXL,对与1000和3000没测试过!

网友AG:
嘿嘿,有这么测试的?

网友AH:
  不是吧,那样DPU能承受的了!!早应该糊了。

网友AI(2008-04-04):
DC24  V接成AC220V除非零线没接,不然早烧掉了。

网友AJ:
首先说明LZ十个菜鸟

连一般的调试步骤都不清楚,就送电了,当心以后送命

广告就别作了,你的耐压范围在大,对实际的项目没有太大参考意义,除非调试的人员个个是猪,每次都接错线,而且不按天是规范进行检查

网友AK:
个别卡件我相信 但是通讯正常这个就有点虚了吧

以前碰到过DO模块接错电源 没问题

呵呵

网友AL:
这样都行啊,牛!!!

网友AM:
不信有这么牛的硬件,1分钟以内还相信,还几天绝对不信。

网友F(2008-05-07):
至少指示灯应该承受不了.

网友AN:
24V的接成220的,竟然没事?

网友AO:
我相信,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应该是没有接N的,要不然肯定烧的,一边是接的24V 的M,一边接的220V的L,应该问题不大,可是通信正常就不太敢想了!

网友AO:
一般也就是我说的情况,谁会傻到L,N都接啊,肯定是一边接错啊,不过估计也不是楼主接的线!

网友AP:
就算有保护,不至于烧毁,可是还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AQ:
太夸张了

没这种可能的

网友AR:
新航智的DCS太次,只能低价中标,还得在小项目上。

网友AS:
结果到底如何

咱们看热闹

网友AT:
不可思议哦!建议有钱的同志做个实验!好让大家放心哦!

网友AU:
有点广告的嫌疑,还是眼见为实比较好

网友AV:
还真是牛呢,这都没烧坏!

网友AW:
弓虽! 就一个字

建议有钱的同志做个实验!

网友AX(2008-06-06):
太离谱了吧??

    这样也行?怀疑ing!!!

网友AY:
理解,理解,理解,楼主在做广告!

网友AZ:
   有点像广告贴啊

网友BA:
我想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应该属于管理事故吧,每一次就算确认无误,上电的那一刻也挺怕的。

网友BB:
不会吧。220V插到24V的话,早烧机器了。

网友BC:
什么样的卡件!这么好!

网友BD:
这个现象太有点离谱了吧,最起码保险是要暴的啊

网友BE:
哎  小心 啊

网友BF:
广告    完全扯淡

网友BG:
呵呵,看了大家的评论,多数人表示怀疑的态度。

确实啊,有些值得怀疑,一般的24V DC 卡件都有输入过压保护电路的,一旦输入电源电压超过一定范围(但一般的不会这么大的范围,220V AC 的峰值是 310V 啊!)保护电路首先动作,切断异常的输入电源(常见的是;简易的压敏元件加保险电阻或保险丝,有的是采用自回复元件)。

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也不是不可能的;

 ; ; ; ; ; 一般仪表 计算机卡件的直流电源输入电路一般都有极性保护或者是设计成无极性接法(不分正负极,随意连接两根电源线。)这样,内部电路就肯定是有整流的部分存在了,当交流电源输入后就会被整流为直流了。但是要达到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工作,真是几乎没遇到过,但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内部再采用开关电源稳压的话,就有可能做到宽范围的输入电压了(这么宽的范围 超出10倍了 是不敢相信啊)。

只是设想,请多指教。 ; 欢迎加入 讨论群 52877400

网友BH:
继 电 器 X继 电 器
积分:266
帖子:0注册时间:2007-1-4 20:42:00 6楼 回复时间:2007-11-16 23:05:00 看了都觉得非常刺激,惊险, 老兄 你运气真好,但你的 卡件也是NO.1

网友BI:
牛B 不是广告!

我也曾经那么做过的,也没什么事情

网友BJ:
只有佩服了,呵呵。真强~~~~~

网友BK:
交流直流都能互换使用!这可能吗?

网友AY:
我只能说:世间无奇不有!要调试找楼主!

网友BL:
模块的电压只看标签,太夸张了吧,应该用万用表一段一段的测,最后没问题才能上电的。

咱那丽好马!!!

网友:
太夸张了吧!见识了!

网友BM:
吹看你还能乍吹,我也有过24V接220V的事,可我一送电继电器就都烧了,根本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BN(2008-07-09):
压敏电阻当时就得爆         乓、。。。。。。。。。。。。。。。

网友BO:
难以置信,我在调试过程中只出现过端子没有24V的情况,也是接线错误呢!

网友BP:
       DC24   接 AC 220     居然没事,很难理解。

网友BQ:
你没有测试过电压~~~~

网友BR:
怀疑.....
眼见为实
想去看看你没有测试过电压~~~~

DC24 接 AC 220 居然没事,很难理解

网友BS:
这个我没见过,不过380进220我见过,因为我遇到了,但明显出现问题。不会像楼主那样好几天都不知道。

网友BT:
有什么奇怪的,我们TEAM里就有个小伙看都没看默认了用户接线,人家把RO用的220V引到变频器DI(24VDC),上电就烧了变频器。

网友BU:
强人,第一次见到220的到24的不烧坏,而且卡件还正常,如果我碰到了也不会烧4块卡了

haha!◎#

网友:
     上电之前一定要检查,不然以后还是会出这种事.

网友BV:
开玩笑啊,我们厂的PLC的AC220V电动阀短接,CPU,几个DI卡和现场变送器烧了个干净啊。.你说的不回吧,太狂了啊,呵呵

网友BW:
没用过新航智的硬件,但是觉得不可思议,广告

网友BX:
牛鼻,这都没烧

网友BY:
冗余24V电源信号灯一直没亮???线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BZ:
事事要当心啊,尤其是修改别人做的东西

网友CA:
真的假的?

网友CB:
按照你的说法,我不相信是真的

网友CC:
你确定那是220V AC的电源吗?

网友CD(2008-08-08):
6 天的时间卡件没有烧坏惊叹,不过楼主应该对所有的卡件进行严格的测试,这么长时间真担心卡件里的电容。

网友CE(2008-10-15):
太刺激了!!!

我喜欢!!!

网友CF:
不怎么相信!还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CG:
我也不大相信,老感觉像是做广告的

哈哈

网友CH:
有这样的仪表,也太牛了吧,都没有保护的?

网友CI:
是真的吗????????????

我们的系统进了一次强电短短一分钟烧坏七个模块

网友CJ:
这个就像现在的山寨手机越来越牛,功能难以想象了

网友CK:
太牛了吧,开玩笑!

网友CL:
几年前,我烧过一个SIEMENS200的模块,不过以后就再没有烧过了,呵呵!

网友CM:
懂的太少了,希望我的项目别出这错呵呵。。

网友CN(2008-11-14):
不是很相信!估计是那220v电源的标记错了,应该是24V电源吧???

网友CO:
相当没有技术含量的广告贴

网友CP:
厉害啊    卡件这么牛啊 一般情况下 柜子内的东西烧了

网友CQ:
不会把,是不是220电源上没有电压啊??

网友CR:
弓虽!弓虽!

网友CS:
我是难以相信,谁要是信的话   晕哦。。厂家的产品要是说好,就让他用AC200V试试。。。。看他 的产品烧不烧?

网友CS:
  你太疏忽了,开机前你不仔细用表计测电源进线电压。。。。?

网友CT:
楼主在变相吹自己的产品,只能说楼主太业余,像“小孩”,哪有不验电就上电的啊?!

网友CU: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兄弟
这么牛鼻!

你们的卡件是 AC/DC 均可以接的吗?

说的好

网友CV:
呵呵, 没事就好, 调试工作一定要检查仔细,不急不赶工,避免出错

网友CW:
引用 网友AO:
我相信,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应该是没有接N的,要不然肯定烧的,一边是接的24V 的M,一边接的220V的L,应该问题不大,可是通信正常就不太敢想了!

应该是这位说的情形吧!!要不着系统该在全世界推广了!!

网友CX: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兄弟
这么牛鼻!

你们的卡件是 AC/DC 均可以接的吗?

哈哈  那是钱给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