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起重机械的作用

楼主(2007-11-16):
起重机械为什么要加装无线遥控
一   起重机、行车广泛用于车间、仓库、码头、工业基地装卸等所有有重物吊运需要的场合。传统的起重机、行车的操作是由专业起重人员在起重机、行车的驾驶室内完成,小规格起重机、行车则为了简化结构、降低成本、方便操作,则将驾驶室去除,自起重机、行车控制盒处将控制线引至地面,由操作人员在地面完成。 驾驶室操作存在以下缺点:
(1) 操作人员的视角、视线距离固定无法自由选择,在复杂环境中操作,需要地面人员的指挥;
(2) 无法避开有毒、有害的操作环境;
(3) 需要地面人员配合才能完成操作过程(哪怕是最简单的吊装运动作也不行);
(4) 操作人员的行动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吊装过程较长时,操作人员无法离开驾驶室;
(5) 存在吊装安全隐患,存在因指挥不当,辨别手势、话语意图错误引起的误操作;
(6)高空操作,对操作人员的身体素质有较高的要求;
(7) 起重机、行车需专人操作。
为克服驾驶室操作的以上缺陷,小规格简单操作的起重机、行车出现了带线手柄操作,由操作人员在地面通过带线手柄,对起重机、行车的各种简单控制,实现了操作的地面化,部分解放了驾驶人员的人身限制。
这种手柄操作接收装置方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手柄拉线固定在起重机、行车的某一固定位置,不随小车一起运动。操作人员在大车移动方向上作直线运动,虽然可以避开工件的不安全危害,但必须要有专门的操作人员行走通道,必须有其他人员配合;第二种是手柄拉线固定在起重机、行车的小车上,随小车一起运动。这种操作方式虽然无需其他人员配合,但操作人员随起吊货物一起前后左右运动,由于通常操作手柄下垂离地面1米高左右,不管怎么避让,操作人员离工件的水平距离不过2米,在起吊货物较大、高度较高的情况下,极易被货物碰撞或擦伤。如果货物一旦发生翻转或钢丝绳拉断、脱钩、打滑,人员来不及避让,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在吊运行走时,操作人员一方面要注意货物的安全,周围设备、人员的安全,还要顾忌自身的脚下安全,是最为危险的操作方式。

二   无线遥控操作的优点
使用工业无线遥控器后操作人员可通过随身携带精致、小巧状如手机的遥控器,实现对起重机、行车的无线远距离操作,最大操作距离可达150-200米,操作人员可自由选择最佳操作位置,避开能见度差、污染严重、危险性大的操作地点,使操作人员的人身自由获得彻底的解放。使操作的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则得降低,同时可节约人员,提高施工密度,使现代科技真正服务于生产实际。 可广泛应用于冶金、造船、集装箱码头、机械制造、化工、建筑、工程机械、造纸、仓储等行业中,实现对诸如工业行车、塔式起重机、行车、输送机、装载机、各种机床等各种机械中的电动机的启动、停滞、正转、反转、点动双速、多速控制。一台遥控可同时控制多台电机的启停、正反转。可实现一台发射器控制多台接受器或多台发射器同时控制一台接受器的功能。
工业无线遥控技术主要是通过无线发射器将人的操作指令经过数字化编码、加密后通过无线的方式传递给远方的接收系统,接收系统经解码转换后将控制指令还原,实现对各种机械设备的控制;同时,要求在强磁场、强电场及无线电信号复杂的环境中具有百分之百的抗干扰能力。行车遥控器可代替凸轮控制器或联动台对行车进行无线遥控。
 行车加装遥控器后,操作、系缆、挂钩可由一人单独承担,无需指挥,节省了人力资源;由于操作人员在地面上操作行车,独立判断行车的运行状态,因此操作的准确性、连贯性比以往显著提高;操作人员可选择最佳角度,避开能见度差、污染严重、危险的操作位置,改善了操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提高操作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安全性。行车的遥控改造是在不改变原行车的操作方式的情况下,加装一套遥控设备。这两套操作设备可以互为备用(通过开关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车的可靠性。改造只需要在原凸轮控制器或联动台的触点上并联遥控器提供的相应的触点即可,对于电机的转子电阻切除装置可以由遥控器提供的相应的接触器来完成。

工业无线遥控器应用特性:
一 主要特点
1、节省了人力资源
   以桥式起重机为例:操作、系缆、挂钩可由一人单独承担,无需指挥;
2、提高了工作效率
   操作人员独立判断,操作的准确性、连贯性比以往得以显著提高;
3、改善了操作环境
   操作人员可选择最佳角度,避开能见度差、污染严重的操作位置;
4、提高了安全性可靠性
   由于省去指挥环节,从而避免了由于指挥不当引起的误解;
5、减少了制造与维修成本
   遥控系统取代驾驶室早已成为现实,并已逐渐成为现代工业设备的标准配置。
二 主要应用范围
1、工业行车
  工业用行车是遥控系统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以德国为例,占遥控系统每年产量的40%左右;特别是冶金、汽车制造、造纸厂、物料仓库等新增行车几乎全部配备工业无线遥控器。
2、汽车吊、随车吊
  通常,大型汽车吊遥控系统还配置了数据反馈装置,反馈装置可将运行参数(如 :负荷、起重臂长、负荷力矩、油温,压力,角度等)显示在发射系统显示屏上,操作人员可根据显示数据来监控吊车。
3、混凝土泵车
  混凝土泵车操作时因控制台距浇注作业面有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传统的操作方式需数人配合才能完成,由于效率低,限制了混凝土泵车的性能发挥;对于长距离、大排量的大型泵车,矛盾更为突出;采用工业无线遥控器可以最大地发挥整机的性能,泵车司机在工作地点驾车定位后,即可用携带遥控系统依次操作泵车的各个动作,如布料杆的左右回转,多级杆的变幅升降等。操作人员可携带发射系统,远离泵车控制台,直接站在软管喷口附近,控制布料杆的动作和混凝土泵的运作。
4、矿山机械
  对于矿井里能见度较低的场合下,可选用配有反馈装置的工业无线遥控器控制液压机械。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环境恶劣的地方,也可以方便控制重型凿岩机架钻孔作业。操作员可以选择最近的地点对位钻孔,而不必呆在距钻孔作业点十米以外的钻孔机的操作台上。无线电控制装置采用IP65保护标准完全适应在潮湿和含盐的环境中使用。大大增加了操作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准确性,节约投资,提高了效率。
5、专用机械如:炼钢厂清渣装载机
  采用工业无线遥控器对装载机进行遥控改造,在不改变现有手动操作方式的前提下,百分之百模拟原履带装载机的机械动力性能和作业功能,达到无人驾驶完成清渣作业的目的。操作员带着轻巧的发射机,自由选择最佳的视觉位置,遥控的装载机在清渣作业中运行自如。遥控装载机的成功运用消除了以往环境恶劣,视线不清,高温落渣带来的事故隐患,使操作人员从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提高了清渣作业效率、改善冶金工人的工作环境,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6、建筑塔吊
在欧洲、北美超过60%的建筑回转式塔吊采用无线遥控方式控制,不仅在设备制造时节省成本(无空中操作台),安全性和可靠性也得到充分保障,提高了施工效率。
7、其它方面
随着工业无线遥控器技术的发展,在装载机、调车机车、液压机械和移动车辆港口装卸船机等设备中,工业无线遥控器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怎样来选择无线遥控装置?
目前遥控器市场总体分三大档次 1 国产 2 台湾 3 欧洲
而国产.台湾的遥控器和欧洲品牌的遥控优势
     1 价格低廉
     2 产品代理商较多遍地开花
劣势 1 产品性能不稳定
     2 高档控制无法实现如双台车同时起吊.1对多.多对1.加载特殊按钮
     3 在安全等级上面达不到起重行业标准安全等级3的标准.因为他们采用的是无线频率间断性传输.这样如果你在有效控制范围内没有问题,但如果超出有效控制范围而失去控制会出现大的安全问题.(可能行车按前近,当超出控制范围了行车还在继续前进,而遥控失去了控制)
     4 防暴遥控产品无法实现.
     5 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起重机遥控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干扰

广大用户在选购遥控产品时追求很多
     1 质量稳定
     2 价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