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制动

楼主(2007-11-16):
现在矿山提升机使用的动力制动控制方式大概有几类?

楼主:
现在正常使用的都是利用磁放大器控制方式的,还有别的控制方式的吗?

楼主:
看来了解动力制动的网友不肯出手施教

网友A:
你好!动力制动的控制方式有多种,比如模块控制,PLC控制等等,磁放大器方式已属于淘汰方式

网友B(2008-01-24):
请问有PLC控制的实例吗?

网友C(2009-03-02):
矿山提升机使用的动力制动有什么作用,请教一下各位高人,我是刚接触提升机这个专业的,问题很幼稚,请间量

楼主:
矿山使用的动力制动就是在提升机电机脱开电网时,给电机加上一个直流电源,使电机进行直流能耗制动。提升机在下放物体和人员时由于位能的作用,物体带着提升机旋转(此时电机与电网脱离),此时如果没有直流动力制动的参与,必须利用机械制动闸或液压制动对提升机进行制动,这样的制动效果不是很好,容易造成对提升系统的冲击,经常的使用会加速制动闸板的磨损。如果在下放重物时使用直流动力制动,由于动力制动的特性决定了制动效果比较均匀,减少了动力制动对提升系统的冲击。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在提升机将物体提升到减速距离后,动力制动自动施加于电机并根据凸轮减速板自动的调整直流电流的大小,直至到达停车位置在利用机械闸或液压闸实施安全停车制动。

网友D:
用过电梯的,一般是耗能加抱闸两着结合

网友E:
你用的液压制动装置不用制动闸瓦或闸板吗?问题是这制动方式那制动方式最后效果还得看怎么将主动轴有效闸住。

楼主:
提升机的动力制动是在提升过程中(运行状态),提升机出现负力时进行有效平稳减速控制的一种制动方式。所谓动力制动并不是将提升机进行定点制动。提升机的正常停车制动还是依靠液压盘形闸(或机械抱闸)来实现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好

液压盘形闸(或机械抱闸)

网友G:
 动力制动是给电机一个恒定的电流,在电机内形成一恒定的磁场,当电机转子转动时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制动力距。电机转子的转速越大其产生的制动力距也越大,当电机转子的转速为零时其制动力距也为零,所以动力制动只能起到减速作用,而不能制动。

网友E:
你的所谓动力制动只是在提升机高速下降过程中的反制动,即制止发生飞车现象而摔坏电机转子。它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制动。供参考。

楼主:
提升机设立动力制动的目的只是提高其操作的品质,并不是让它完全制动下来,这在上面已经有过解释!

网友H(2009-04-11):
哪家生产动力制动柜,yge

网友I(2010-03-12):
引用 楼主:
关于矿山使用的动力制动就是在提升机电机脱开电网时,给电机加上一个直流电源,使电机进行直流能耗制动。提升机在下放物体和人员时由于位能的作用,物体带着提升机旋转(此时电机与电网脱离),此时如果没有直流动力制动的参与,必须利用机械制动闸或液压制动对提升机进行制动,这样的制动效果不是很好,容易造成对提升系统的冲击,经常的使用会加速制动闸板的磨损。如果在下放重物时使用直流动力制动,由于动力制动的特性决定了制动效果比较均匀,减少了动力制动对提升系统的冲击。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在提升机将物体提升到减速距离后,动力制动自动施加于电机并根据凸轮减速板自动的调整直流电流的大小,直至到达停车位置在利用机械闸或液压闸实施安全停车制动。

网友I:
很想请教动力制动接线问题。哪位老师肯赐教的请加我QQ459773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