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火花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6):
我公司有好几台工频火花机,老是调压器坏!假如是一个公司还可以说是厂家问题,现在是两个厂家的。有火花机方面的专家吗?能不能给小弟提一些注意点等等!!!我很急!

网友A:
还是厂家生产问题,还是用时的问题,要是生产问题请教厂家,要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自己解决好了。

网友B:
你是电缆厂的火花机吗,一般用单次还是连续?
高压的输出是多少?
哪个厂家的?要是电缆厂的就可以聊聊。

楼主(2008-06-27):
我们是电缆生产厂家,我们用在挤出机检测绝缘的,工作方式是连续的,高压输出最高是25KV。不知道“电工小刘”你们也有工频火花机?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现象?

网友C(2009-03-09):
把调压器回路加电抗器或大功率电阻,限制过电流。

网友D:
新人二代,我是做火花机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聊聊,我可以为你解决,13650076788

网友E(2009-06-05):
我们这个厂也有工频火花机,调压器调不了电压,电压只能在某个范围,你一调压大了[电铃]就响[击穿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B:
火花机本来工作状态在高压的状态,要是你的保护没有到位话,是很容易出现故障,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

1.增加温度保护,加装ptc电阻

2.增加或检修电流保护电路

3.增大功率管的功率。

4.改变散热条件

因为没有见到具体的机器,只能从原理上大概的讲这几条,详情可以到88295871电工群里qq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