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货两用梯故障

楼主(2007-11-16):
  大家好:
    我用的FUJI5000G11UD变频器FUJI  PLC 六层站运行中显示OU3恒速中过电压请教前辈是那的故障
谢谢!
     咨询厂家说是输出接触器的故障,但更换后还是出现.不解.变频器  编码器  主机都更换了依然如故.郁闷.望各位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建议更还制动电阻试试

楼主(2009-02-20):
TO  shan 猫 : 经查为制动电阻接线松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