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tion d online 问题

楼主(2007-11-16):
刚接触simotion d 和 s120,借了西门子的试验用机,但没人。拿着快速入门自己玩,配完下载hardconfig都没问题,但是scout软件online的时候,就报
“Information: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to device 'D435'
Information: Has been performed via PROFIBUS/MPI address 2
Error: D435: An attempt was made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an incompatible device
Error: Error occurred while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to device 'D435'.
Information: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to device 'SINAMICS_Integrated'
Information: Has been performed via PROFIBUS/MPI address 2
Error: SINAMICS_Integrated: An attempt was made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an incompatible device
Error: Error occurred while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to device 'SINAMICS_Integrated'.
Error: Error on: Connect to target system.
Erro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an incompatible device (ret = 0xbe0b0052)”

网友A:
错的也太多了,赶紧咨询原厂技术服务吧!

楼主:
咨询过了 ,他们说是设备版本的问题,需要更新。

网友A: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B:
首先确定一下你的软件版本和硬件的firmware

网友C:
我刚调了二套设备,都用simotion d435,感觉熟悉了后挺好用的.
从v40及以下版本升到v41需要重涮系统.

网友B:
simens的东西就是上手难,如果上手了,就觉得他有特别之处了。
楼上的兄弟,你的simotion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网友C:
一台飞锯,一台在纺织行业的浆纱机上。
以上主要含卷曲(恒张力),卷径计算,同步(伸长可实时改),升降速,定位,测量,温度,压力,一轴双ENCODER等的控制。
欢迎交流huangguojie1@163.com

网友D(2008-11-13):
如何刷系统啊,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