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各位大侠,我是一名电工初学者,什么都不会,想问一下一台7.5KW的电机铭牌的电流是15A.它这个电流是空载时的电流还是负载时的电流.

网友A:
小电机的电流大约=功率*2
如果这样的问题也存在,那问题就太多了,建议看看电工书。

网友B:
当然是额定电流了

网友C:
额定电流,也就是正常运行时允许的最大电流

网友D:
是呀,这就是带负载是的电流了

网友E:
是正常工作下的电流,是带负载的,也是额定电流啊

网友F:
哎呀 是额定电流呀
一般15KW以下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功率瓦数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