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本知识-正弦交流电路

楼主(2007-11-16):
正弦交流电路:
1、交流电变化一周所需的时间称为周期。

2、正弦交流电完成一周变化要经历360度的角度,这样规定的角度称为电角度。

3、正弦量的三要素是最大值,角频率和初相。

4、交流电在一秒钟内变化的电角度称为角频率。

5、正弦交流电可以用初始位置的静止矢量来表示,称为正弦量的相量图,其长度等于有效值的称为有效值相量图。

6、电容元件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的瞬时功率是时正时负,这表明其与外部在不断地交换功率,其功率的最大值用来表示交换功率的规模,称为无功功率。

7、电容器与感性负载并联时,其电容电流可以补偿负载电流的无功分量,使得线路的功率因数提高,总电流减小。

8、正弦交流电动势是由交流发电机产生的,在N、S磁极间有一个可以转动的线圈。当线圈以恒定角速度朝逆时针方向旋转时,线圈的两条导体边要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动势。

网友A:
   是呀,这可都是一些最实际的东西

网友B:
值得大家学习啊,我受益匪浅啊

网友C:
学习了  呵呵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