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本知识-KVA KW 零地 火零线 摇表是什么?等

楼主(2007-11-16):
KVA 和 KW 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看PLANNING GUIDE的时候往往会看到功率有时候用KVA,有时候用KW来表示。

UPS的功率有两个,一个是输入功率(用KVA表示),一个是输出功率(用KW表示)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X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就是UPS消耗电的比例(一般是90%以上,其实当成1,就是100%就可以)

[内容是壹贰叁电工网(123DGW.com)收集于网络]

为什么零地不可以短接?
零地短接的时候,万一火线和零线接反了,整个机柜就相当于接在火线上,就会带电了。

为什么火线和零线不可以接反?
在用电器内部的设计中,零线和地线的电路会有不用,比如在火线会加上保险丝之类。
CISCO的设备有部分反过来了就无法启动了

IBM服务器的额定功率,电压,电流怎么查?
有本书叫做Site_Hardware_Planning.pdf,里面有大部分的主机的功率,假如还没有的话,就查相关机器的SVC GUIDE,或者Installation Guide.

摇表是什么?
要测量某个地方的绝对电压,要测得准的话,用一般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才是绝对的接地(电压为0),用摇表就可以摇出来,原理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四平方的线?
所谓的4平方的线,就是横截面积是4平方毫米的电线,电线可以承载的电流和电线的粗细有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5平方电线的额定电流约为10A
2.5平方电线的额定电流约为15A
4平方电线的额定电流约为20A
6平方电线的额定电流约为30A
10平方电线的额定电流约为60A

一般我们的最低要求都是6平方线,UPS提供 30A电流,所以如果客户的机房的电线太细,只有2.5平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不过记得在ITC里面写清楚:“当前客户机房用线未达到IBM设备用线要求,故只适合临时使用,强烈建议尽快整改机房相关线路云云~~”取其勿谓言之不预,出了事不要怪我的意思。

客户常问的一个问题:你们的设备功率多少呀,怎么用到这么粗的电线和要求30A的电流输入?
其实一般的设备,特别是除了2105和7040的小机器,用电就几安培而已,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要求,可能是美国鬼子的机房的配置30A是最低或者标准配置,想不到俺第三世界国家的机房居然连电梯都没有的,不要说30A的电流输入了。

话说回来,你可以对客户解释,这个是IBM全球统一规定的,因为机器启动时候的电压电流都最大,所以电源的冗余度也很大,这是咱公司专业的体现云云。反正客户你不按要求,出了问题不要找我~~~云云。

如何处理服务器电源故障?
以俺最熟悉的H85为例,一发现电源可能有问题,对sysplanar0做diag,看电源灯状态,而且去后面看PDU上面的白色按钮有没有弹起来,如果弹起来了,99%都是白色按钮对应的那个电源有问题,订电源,换之没商量。如果没弹起来,测量电压,看看啥回事,是不是接触不好,剩下的东西就随便找一高中生都可以完成了,不废话了。参考一下svc guide就知道,很多机型都可以热拨插,不过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关机换电源。

[内容是壹贰叁电工网(123DGW.com)收集于网络]

最常见的情况都是白色小按钮弹了出来,这种情况下,在换新电源之前,注意以下几点:
0) 拔了和坏电源连接的电源线。
1) 在等备件的时候只要把电源线拨了就行,不要拔走坏的电源,H85是不可以没有空模块的,因为电源部分/空模块其实包含冷却模块,如果拔走了电源模块,相当于拔走了冷却模块,如是者维持4分钟之后,机器会自动运行shutdown命令把机器down掉,防止机器过热。是机器自我保护的措施。所以,换上新电源的时候注意要在4分钟内完成。
2) 未换新电源时不要把白色按钮按下去,按下去相当于用回坏的电源,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3) 未换新电源之前不要重启机器,因为重启的时候机器启动电压电流都最大,有可能起不来。

[内容是壹 贰 叁电工网(123DGW.com)收集于网络]

BTW,svc guide里面有个电源测试的步骤,不过我的经验就是我换了所有的坏电源都可以PASS这个测试的,-_-!

号称双电源冗余的主机为什么在一个电源坏了之后主机就宕掉了?
纯粹个人杜撰的参考答案:
双电源的设计思路是在有一路电掉电的时候可以用另外一路电支持整台主机的运作。不过单边电源损坏和单边电源掉电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两路中的一路电源损坏有时候会造成电流或电压过高,或功率过载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坏其它的部件,所以机器的设计是把机器宕下来l防止机器的进一步被损坏,这是一种机器硬件自我保护的设计。

网友A:
学习了
  呵呵  再那里弄的资料   给老弟一些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