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电动机的选择与使用

楼主(2007-11-16):
在农业生产中,各种生产机械都广泛应用电动机来驱动,正确地选用与机械负载配套的电动机,可以使电动机在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下运行,从而达到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的目的。

  一、电动机的选型

  电动机的选用,首先要了解电动机的机械负载特性,根据机械负载的类型和特性来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容量、额定转速、额定电压以及型式。

  要为某一生产机械选配一台电动机,首先要合理选择电动机的功率。通常根据生产机械负载的需要来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同时,还要考虑负载的工作制问题,也就是说,所选的电动机应适应机械负载的连续、短时或间断周期工作性质。功率选用时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选小了,保证不了电动机和生产机械的正常工作;选大了,虽然能保证正常运行,但是不经济,电动机容量不能被充分利用,而且电动机经常不能满载运行,使得效率和功率因数不高。

  其次,根据电源电压条件,要求所选用的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与频率同供电电源电压与频率相符合。电动机的转速一定要按生产机械铭牌上的要求选择,否则可能改变生产机械的性能。此外,电动机的结构、防护、冷却和安装形式,应适应使用环境条件的要求,并且要力求安装、调试、检修方便,以保证电机能安全可靠的运行。

  二、电动机的维护

  电动机启动前,首先应检查电动机的装配是否灵活,绕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转动部分有无卡阻,还要检查电动机的启动和保护设备是否合乎要求,比如电动机接地装置是否完好,所选的低压断路器、接触器、熔断器配置是否正确等等。电动机启动时,启动次数不能太多,否则电动机可能过热烧坏。

  电动机运行中,要密切监视其电压、电流和温度,电动机运行电压应严格控制在变化范围内,否则可能引起电机过热,同样,电流也不能过高或过低,因为电压一定时,运行电流则反映了电动机所拖动负载的情况,机械负载过重,电动机长期过负荷运行,电流会升高,使电动机严重过热,如果电机负载过轻,形成“大马拉小车”,电动机容量就不能够充分利用。

  在日常的维护中,还应密切监听电动机有无异常杂音或振动,检查螺丝是否脱落或松动,要定期对电动机进行检修和保养,及时清除外部灰尘,定期更换润滑油。

  三、电动机常见故障

  电动机的常见故障主要有转子扫膛、振动,绕组匝间或层间短路,绕组接地,定子绕组缺相运行,定子绕组首尾反接,三相电流不平衡,铁芯硅钢片绝缘损坏等。

  电动机振动时会产生噪声和附加负荷,可能是传动装置不良造成,也可能是电动机本身引起的,比如转子动平衡不好,转轴弯曲,安装不到位,紧固件松动等等。

  电动机缺相运行的原因主要是线路熔断器熔体熔断或电流整定值不合适,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运行时间过长,将会烧坏电动机。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或绕组匝间短路会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定子绕组首尾反接会引起电机温度升高,绕组接地或短路都会造成电流过大,铁芯硅钢片绝缘损坏会引起电动机过热等。总之,在实际运行中,要正确分析电机故障原因,加强巡视和维护,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和消除电动机的故障,确保电动机的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