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6):
1.无论是集体或个人,需要安装电气设备和电灯等用电 器具时,应由电工进行安装,在使用中,电气设备出现 故障时,要由电工进行修理 。
2.自觉遵守安全用电规章制度,禁止私拉电网,私安 电炉用电捕鱼和捕鼠等。
3.电灯线不要过长,灯头离地面应不小于2米。灯头应 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要拉来拉去,以免损坏电线或灯头 造成触电事故。
4.电动机 、吹风机、电风扇、扩音机等金属外壳的电 气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接地。安装和修理及接地线,要由 电工进行。
5.熔丝(保险丝)要符合规格,要根据用电设备的容量 (瓦数)来选择。安装熔丝时,先要拉闸,后断电源, 然后再装上合乎要求的熔丝。如果熔丝经常熔断,应由 电工查明原因,排除故障 。
6.广播线、电话线要与电力线分杆架设。广播线、电话 线在电力线下面穿过时,与电力线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1.25米。如果发生广播线与电力线相碰时,广播喇叭将 发出怪声,甚至冒烟起火。此时,应赶快关掉广播线上 的开关或用木把斧头、铁锹、镐头等迅速砍断广播线, 并且不要靠近带电的线头,要请电工及时处理故障 。必 须注意:此时不得用手去拨地线。否则将造成触电事故。
7.晒衣服的铁丝不要靠近电线,以防铁丝与电线相碰。 更不要在电线上晒衣服、挂东西。此外,还要防止藤蔓、 瓜秧、树木等接触电线。
8.无论是集体或个人,需要拉接临时电线时,都必须经 供电局同意,由电工安装,禁止私拉乱接临时电线。临 时电线要采用橡皮绝缘线,离地面不低于2.5米,并且 要有专人管理,用过后要及时拆除。
9.禁止使用“一线一地”的办法安装电灯等。
10.教育儿童不要玩弄电线、灯头、开关、电动机等电 气设备,不要到电动机和变压器附近玩耍,不要爬电杆 或摇晃电杆拉线,不要在电线附近放风筝,万一风筝落 在电线上,要由电工来处理,不要自己猛拉硬扯,以免 电线相碰引起停电和触电事故。不许用石块或弹弓打电 线、瓷瓶上的鸟,以防打伤、打断电线或打坏瓷瓶。
11.发现落地的电线,离开10米以外,更不要用手去拾。 同时,要设法看护落地电线,并请电工来处理,以防他 人走近而发生触电。
12.移动电气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 绝不要带电移动。把电动机等带金属外壳 的电气设备外 壳的电气设备移到新的地点后,要先安装好接地线,并 对设备进行检查,确认设备无问题后,才能开始使用。
13.不要在电杆和拉线附近挖土,更不要在电杆和拉线附 近放炮崩土,以防崩伤、崩断电线。不要把牲畜栓在电杆或线上,经防电杆倾斜、电线相碰,甚至发生倒杆断 线事故。
14.电线下方不要立井架。修房屋或砍树木时,对可能碰 到的电线,要拉闸停电。砍伐树木时,应先砍树枝,后断树杆,并使树干倒向没有电线的一侧。
15.船只从电杆下面通过时,要提前放下桅杆。汽车、拖 拉机载货时,不要超高。
16.地埋电力线埋设深度不应小于1米。平整土地和拖拉 机、插秧机田间作业时,应特别注意不要碰断地埋线。
17.安装电气设备时,应符合安装要求,不能使用有裂纹 或破损的开关、灯头和破皮的电线。电线接头要牢靠,并 用绝缘胶布包好。发现有破损现象时,要及时找电工修理。
18.在灯泡开关、 熔丝盒和电线附近,不要放置油类、棉花、木屑等易燃物 品,以防发生电气火灾。如果发现有烧焦橡皮、塑料的气 味,应立即拉闸停电,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后,才能合闸.万 一发生火灾,要迅速拉闸救火.如果不能停电,应用盖土、盖 砂的办法救火.一定不要拨水救火,以防触电。
19.在雷雨时,不可走近高压电杆、铁塔、避雷针的接地 线和接地体周围,以免因跨步电压而造成触电。
另外,还有几点要注意:
一、学会看安全用电标志
明确统一的标志是保证用电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统计表明,不少电气事故完全是由于标志不统一而造成的。例如由于导线的颜色不统一,误将相线接设备的机壳,而导致机壳带电,酿成触点伤亡事故。
标志分为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颜色标志常用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全程度。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去接近有危险的场所。为保证安全用电,必须严格按有关标准使用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我国安全色标采用的标准,基本上与国际标准草案(ISD)相同。一般采用的安全色有以下几种:
1、红色:用来标志禁止、停止和消防,如信号灯、信号旗、机器上的紧急停机按钮等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禁止”的信息。
2、黄色:用来标志注意危险。如“当心触点”、“注意安全”等。
3、绿色:用来标志安全无事。如“在此工作”、“已接地”等。
4、蓝色:用来标志强制执行,如“必须带安全帽”等。
5、黑色:用来标志图像、文字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图形。
按照规定,为便于识别,防止误操作,确保运行和检修人员的安全,采用不同颜色来区别设备特征。如电气母线,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明敷的接地线涂为黑色。在二次系统中,交流电压回路用黄色,交流电流回路用绿色,信号和警告回路用白色。
二、安全用电的注意事项: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以下最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
l、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年龄小的同学遇到这种情况,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己处理,以防触电。
6、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哪怕安装灯泡等简单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三、家庭安全用电常识
1、入户电源线避免过负荷使用,破旧老化的电源线应及时更换,以免发生意外。
2、入户电源总保险与分户保险应配置合理,使之能起到对家用电器的保护作用。
3、接临时电源要用合格的电源线、电源插头、插座要安全可靠。损坏的不能使用,电源线接头要用胶布包好。
4、临时电源线临近高压输电线路时,应与高压输电线路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KV及以下0.7米;35KV,1米;110KV,1.5米;220KV,3米;500KV,5米)。
5、严禁私自从公用线路上接线。
6、线路接头应确保接触良好,连接可靠。
7、房间装修,隐藏在墙内的电源线要放在专用阻燃护套内,电源线的截面应满足负荷要求。
8、使用电动工具如电钻等,须戴绝缘手套。
9、遇有家用电器着火,应先切断电源再救火。
10、家用电器接线必须确保正确,有疑问应及时询问专业人员。
11、家庭用电应装设带有过电压保护的调试合格的漏电保护器,以保证使用家用电器时的人身安全。
12、家用电器在使用时,应有良好的外壳接地,室内要设有公用地线。
13、湿手不能触摸带电的家用电器,不能用湿布擦拭使用中的家用电器,进行家用电器修理必须先停电源。
14、家用电热设备,暖气设备一定要远离煤气罐、煤气管道,发现煤气漏气时先开窗通风,千万不能拉合电源,并及时请专业人员修理。
15、使用电熨斗、电烙铁等电热器件。必须远离易燃物品,用完后应切断电源,拔下插销以防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