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外壳带电怎么办?

楼主(2007-11-16):
电器外壳带电原因及手麻感觉:

    1.电器带电部分和外壳之间的绝缘被击穿或严重损坏。人体碰到壳体有强烈的电击感,往往不能自我控制脱离它。

    2.电器的绝缘性能不良。这种情况下,人体触及壳体有“麻手”感觉,但能自我控制摆脱它。

    3.电器本身的分布电容和绝缘电阻引起的对地电压。这时人体碰到金属壳时有轻微的“麻手”感,当手紧压在壳体上时又感觉不到了。

    防止电器外壳带电的办法,是将电器外壳接上可靠的接地线。这样,属于后两种带电情况,其泄漏的电流会通过接地线,自动流入大地;如果是由于电器损坏而漏电,电路中保险丝会自动熔断,切断电源而保证安全。

网友A(2007-12-25):
电器外壳接地很重要!

网友B:
外壳接地,这样才安全

网友:
接地或者接零咯~~

网友C:
外壳接地啊

网友D:
电一下就没电了然后过一阵再电,可以起到电疗的效果

网友E:
接地与接零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网友F:
做好安全防护。不要出现出触电事故。

网友G: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