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空载线电流怎么算?

楼主(2007-11-16):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电机的空载线电流应该怎么算.我单位一台7.5KW电机带减速机空载时线电流是6.07A(三相平衡)负载时线电流是13.5A,负开时间长了电机发热,4平方的BVR电线也发热,请问这是电机超负荷,还是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A:
没有见过电机空载电流计算理论公式,倒是有资料讲低压电机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0-40%,高压电机效率较高,空载电流有的可以仅仅为10-20%左右。你的电机和线路表现正常。

网友B:
低压电机在30%到80%之间没问题的

网友C:
不一样的,不同负载,不同型号的新旧电机空载电流都不一样。一般是30%--40%,不过有些小型旧电机的空载能达到90%。

网友D(2011-07-25):
你说的你电机是7.5kw的你用4平方的线长时间运转电线发热,电机空载时空载电流是5.6A,带负载时是14.6A,你宣的线小,建议你用6平方的线

网友E:
7.5KW电机一般情况使用2.5铜线或4.0铝线,电机电流也正常啊!你说的发热是什么温度啊?电机的最低允许温升70度,如果环境温度30度,允许在100度以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