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M型变频器为什么停不下来

楼主(2007-11-16):
请教各位大侠我公司用了一台台达M型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停不了机的现象.把运行点断开,速度电压信号断开,还是以很慢的速度运转.请高手给出指导性意见,谢!

网友A:
“速度电压信号断开,还是以很慢的速度运转”
伺服可能是零飘,变频器没见过零飘的。

网友B:
把运行点断开,速度电压信号断开,还是以很慢的速度运转。
“很慢速度运转”的时间是多长?看一下运行频率是多少?
是否电机已关闭,正在以减速状态运行,查一下电机的减速设置。

楼主:
减速时间2秒,很慢的速度要运转大概一分钟才停下来.几天才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网友C:
调整减速过流过压保护相关参数(减速时失速防护功能)试试看.

网友D(2012-05-23):
检测电源电压,电压偏高就会是这样。

5v电压是不是变成6v多了,检测稳压回路

vfd-m台达 停不了机,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