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带ET200M的frofibus通讯不常见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7-11-16):
最近做了个项目,用S7400带3个ET200M从站,硬件设置基本都做好了,(也不知道对不对,第一次做frofibus,主要就是IM卡的地址与STEP7编程硬件地址要匹配,然后DP口的总线接头呢,单头的接IN,且把开关拨到ON,其他拨到OFF)
然后这个时候IM模块上的BF等还是常亮啊,我想应该把程序包下载一遍到CPU才会清楚错误。(如果不需要下载程序就应该正常的话,结果我就下载程序包,点下载一秒钟后,我的电脑蓝屏了,同样做了5次,每次都蓝屏。再这之前,我在PG接口管理程序里去查DP口的网络数据时,一点查询,也蓝屏了一次,请问这是PLC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
明天下午客户就要来看系统了,急啊!!!

网友A:
可能你的电脑有问题吧,PLC有什么问题,不至于让电脑蓝屏吧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但电脑是新机器,我也用了一个礼拜了,是DELL的,我们每年都要用个20台做上位机用,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B: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次和、OP连接,每次下载都导致电脑蓝屏。最后和OP分开,然后修改通讯设置,然后安装升级包,然后连接,然后给OP断电才能连接上。具体原因我也没搞清楚。建议安装升级包后试试。仅仅是建议。我也不太明白。

楼主:
我的软件是STEP7 V5.3中文版,以前用来做过S7300的DP口FROFIBUS通讯,而且HW硬件也是最近更新过的,软件升级?应该还没有那么老吧。
楼上,你的OP是个什么东西,可以再说说吗

网友B:
西门子的操作面板。我当时是和OP17联接的。

楼主:
哦,是触摸屏之类的吧。
那你修改过一些什么通讯参数呢?

网友B:
你确认现场的网络连接没问题吗??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总通讯,都是按照SIEMENS的技术支持做的,今天又看了下网络上的交流,应该没有错。

楼主:
硬件配置应该就是两个方面吧:
1、
总线接头的跳线。单线进的机架(也就是两头的机架,包括S7400的CPU和最后一个ET200M机架的IM卡件)都是IN方向进,把开关拨到ON状态;双线进的机架(就是中间两个ET200M机架的IM卡件)都把开关拨到ON状态,进线方式就随便进一个口,只要两根线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2、
IM卡件上面的小开关是用来设置机架地址的,数字相加总和要与变成软件上的硬件配置想符合;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像你所说的双线进的机架(就是中间两个ET200M机架的IM卡件)都把开关拨到OFF状态才对,第二点是正确的.硬件组态不只是物理上的硬件配置,还有程序上的硬件组态设置哦.

楼主:
我知道要拨到OFF,现在主要是电脑蓝屏,是PLC原因还是电脑原因,谁知道吗?分析一下。在线等。

楼主:
像你所说的双线进的机架(就是中间两个ET200M机架的IM卡件)都把开关拨到OFF状态才对
========================
我是手误,写错了的,确实应该是OFF

楼主:
今天上午我把数据线拔掉后试着点下载,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新建立了一个S7300的项目,就没有问题。
看来是我的STEP7软件有问题了,现在出了一种STEP7 V5.4,这个版本可以免费多长时间?谁知道吗

楼主:
是软件有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frofibus通讯时,通讯的原则是所有中间的总线连接器的终端电阻不用,开关应处在OFF,而两端的要用终端电阻,总线连接器上的开关处于ON.如果硬件组态没有问题后,进行保全编译并下载到CPU,如到最后还是通讯不上则要检查通讯模块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