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07-11-16):
在组态王里,如何将一个工程的.CMP备份在新的一台电脑的组态王软件中打开?

网友A:
在工程浏览器中,点击 恢复 找到.cmp所在路径即可。

楼主(2007-12-19):
to: 徐小波
    在工程浏览器中,点击 恢复 找到.cmp所在路径即可。

可按此操作后提示"选的备份文件不是当前文件的备份,恢复矢败"不知何故?

网友A:
在工程恢复的过程中,会提示是否替换现在的工程,选择“否”,重新选择一个路径即可。

楼主:
to: 徐小波
谢谢你!工程恢复了.

网友B(2008-01-19):
多谢了,计算机中毒瘫痪了正好正在寻求解决办法,不过这个解决方案看起来更像是一个bug,而不是组态王提供的正常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