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电机换向器碳刷打火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我现在有一台直流电机电枢换向器碳刷总是打火,我已经更换过电枢了,只好了几天就有了
碳刷也是磨过的,型号也是对的,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碳刷打火为什么要更换电枢?

楼主:
换向器磨损很严重,很明显的,快磨到底了,所以就换了电枢

网友B:
接触不良,或者是桩头螺丝没上紧

网友C:
我的也不好了,我打算换一台了,换向器磨损很严重
我以经车过两次了,还是不行,
没法了,

网友D:
 你得看看电枢换相器的磁力线与励磁磁场的对应.

网友E:
是不是炭刷盘动了,找个内行看看

网友F(2009-03-28):
换向器有火花,换向器上痕。可以用汽油擦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