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QC30R2 编程电缆

楼主(2007-11-16):
各位同仁,国产三菱USB-QC30R2 编程电缆将分5个部分,分别做以介绍:
(1)概述:
  USB-QC30R2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 RS232 信号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 USB 端口,不再由 PLC 的编程口供电,转换盒上的双色发光二极管指示数据的收发状态。
  USB-QC30R2 编程电缆适用于三菱 Q 系列 PLC ( Q 模式)。

。。。。。。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QD_JIERUI@HOTMAIL.COM

网友A:
不是真正意义的USB传送.

网友B(2007-12-18):
偷换概念,只是usb转232而已,速度还是19200

q系列高性能cpu支持usb口编程,直接一根普通的打印机usb线就可以了,也就3块钱

楼主:
(2)特性及技术指标:
•  支持 USB-QC30R2 的操作系统: Windows2000/XP ( WinNT4/95/98/Me/DOS 不支持)
•  支持 USB-QC30R2 的编程软件版本: GPP V4.0 、 GX Developer V7.0 及以上
•  完全兼容 USB V1.1 和 USB CDC V1.1 规范
•  USB 总线供电,消耗电流约 50mA
•  波特率: 300bps ~ 1Mbps 标准波特率自动适应
•  支持 UART 数据格式:数据位: 7 、 8 ,停止位: 1 、 2 ,校验位: odd/even/no parity
•  每台 PC 只支持一根 USB 编程电缆
•  工作温度: -20 ~ +75 ℃
•  电缆长度: 3 米,颜色:黑色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QD_JIERUI@HOTMAIL.COM

楼主:
(3)USB-QC30R2 电缆外形结构图(略)

网友C:
欧母龙编程电缆价格多少啊

楼主(2008-01-17):
。。。。。。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QD_JIERUI@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