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PLC可以发脉冲未停,从新定位?

楼主(2007-11-16):
请问一下各位,有哪些PLC在使用绝对位置定位时,在脉冲还没发完的情况下,可以重新指定新的绝对位置,PLC跟据当前位置.速度和目标的距离,自动决定方向并以设定的加减速度.速度到达新的目标位置?

网友A:
相当于一种指令的中途撤销功能,论坛上好像有人讨论过此类问题,搜搜?

楼主:
有什么关键字搜?我搜不到啊

网友A:
抱歉!我也只是有印象而已,似乎是在某片讨论三菱或西门子PLC定长指令用法的帖子里。

网友B:
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种思路来分析问题,你可以考虑这种方案,编一个子程序:
1、将要发的脉冲存储在一个存储器里。
2、在PLC发脉冲时用高速计数器自动检测发了多少个脉冲(西门子PLC可以自动在PLC内部计数,不用外接电路);
2、如果要另外指定一个脉冲,就进行计算:要发的脉冲数-[上次发的脉冲数-已发的脉冲数],得到要增加发送的脉冲数。
3、至于方向和加减速度,可以通过重新设置控制字来实现。

网友C:
可以这样的吗

楼主:
TO:老菜鸟
这样的话,PLC首先要先停发脉冲,然后才能再发脉冲,这样电机会顿一下又接者走,速度不连惯.

网友B:
楼主说得确实有道理哈,那怎么搞呢?
要不不设减速停车,直接停止发送脉冲,再重新发送,PLC处理速度比较快,可能肉眼就看不出停顿的现象。

楼主:
肉眼是看不出来,可做出来的产品可以看得出来啊?

网友D:
XZY568是CNC方面的高手,用CNC实现你的要求应该说是很简易的事.你所说的是一种类似动态曲线函数的运行.用PLC如可以的(同价格),相信运动控制器早被PLC取代了.

楼主:
在PLC上实现的最大好处是不用去考虑和运动控制器整合的问题,而且成本更低.

网友E:
就是在定位的过程中重新确立新的目标位置和定位速度,这种功能一般的plc定位模块都有。

网友F:
我已发了帖,不知为何引不起楼主的注意,也许是横河在国内还不为大家熟悉吧。但楼主这个功能确实可以应用横河PLC的定位模块来实现。请楼主联系我吧:13864189098.或发EMAIL:WAYAYA30@163.COM.

楼主:
TO:全能数控
横河的系统不会比S7-300T便宜多少吧?

网友F:
便宜很多,与三菱差不多。你可以将你的配置提一下,我让我的朋友给你算一下。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网友D:
请问全能数控:
横河的系统能否实现如下涵数关系统:
Y=cos(180-X)
如果说"在使用绝对位置定位时,在脉冲还没发完的情况下,可以重新指定新的绝对位置,PLC跟据当前位置.速度和目标的距离,自动决定方向并以设定的加减速度.速度到达新的目标位置"
我相信实现此要求应可以.

网友D:
补充一下:上述为位置涵数.轴Y的绝对位置受变量X控制.

楼主:
TO:全能数控
我在福建漳州,我在横河的中文网站上没有找到有用的中文资料,网址为www.yokogawa.com/cn/

网友F:
上述函数可以实现。

网友F:
留下EMAIL,我给你发资料!或短信至我的手机。

楼主:
xzy568@163.com

网友F:
给你发了横河定位模块的说明书,先参照一下,有什么需求再联系!

楼主:
邮件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G:
我们的伺服系统可以做到,可以参考我写的blog: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27422

网友G:
Y=cos(180-X)
这个函数可以用电子凸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