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安川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1-16):
从没用过,问题有些低级,敬请见谅,呵呵
1、伺服上电且无报警,伺服ON信号使能后, 电机是自动找回原点? 自动找回上次断电后的位置?啥也不干? 需要外部信号触发它来进行找回原点位置?需要外部信号触发它来进行找回上次断电位置?
2、400W的伺服,小惯量,驱动120mm直径钢辊连续运转,且在运动过程中速度保持不变, 速度给定一般为1000-3000RPM, 速度误差值确实能达到1RPM以内吗?
3、偷偷的问下,一般相同规格的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比增量式的要贵多少? 就这种400W的吧。

谢谢!

网友A:
1.所谓绝对位置,就是掉电后,再次上电,电机无需动作,就可以读出当前所在的位置,包括一圈内的角位置,和圈数。这些信息是单纯靠编码器检测完成的,无需任何“找回”操作。

2.稳态速度偏差小于1rpm没有问题,只是“120mm直径钢辊”的惯量是否能和“小惯量”的“400W的伺服”相匹配,还需要楼主仔细核算。

3.绝对式的比增量的贵不少,刚询过安川750W的,2的16次绝对比2的13次增量报价要贵了两千多。

楼主:
谢谢波恩!
但是据我了解的,日系的绝对值伺服都是“伪绝对值”,即实质上还是个增量的编码器,只不过是带了电池罢了。   那么在伺服重新上电后我用PLC如何能读取到该位置数据呢? 通过通讯?还是别的什么手段?

楼主:
下载了一份手册看了下, 原来是用串行数据接受的, 开机后使能一个SEN信号后,驱动器开始用通讯的格式输出当前编码器的值。
谢谢了!

网友A:
日系的“伪绝对值”实质上某种单圈绝对式编码器,有些类似与欧系的Sin/Cos编码器,只不过已经在编码器内做好了细分处理,直接送出串行数据。有些系统带上电池后,可以做到多圈绝对,估计掉电时工作于某种间歇式的省电模式,所以往往对掉电后轴的被动运行速度上限有所限制。

网友B(2015-11-27):
引用 楼主:
下载了一份手册看了下, 原来是用串行数据接受的, 开机...

你好 我正在做安川伺服驱动器再次上电后怎么读取电机当前位置信息,请问你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C(2016-02-15):
引用 楼主:
下载了一份手册看了下, 原来是用串行数据接受的, 开机...

 串行数据接受,这一段plc上怎么写,对应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