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电流分叉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我用的是两台直流电机共轴带动负载,用的是西门子6RA70调速装置进行调速,但是通过WinCC监控画面看到两台电机的电流瞬时会产生分叉,最大的电流差值达到了1400A左右。正常的情况下两台电机的电流差值在十几安到几十安之间。请问各位高手,瞬时的电流分叉那么大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经常出现,是不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直是同一台电流大或者是同一台电流小呢?这也有可能是瞬时启动的时候,负载不平衡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电机本身的自身参数决定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希望你能找出规律,然后再找原因!这样就会有针对性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B:
电机功率?如何采集的数据?

网友C:
一台直流调速器带同轴两台电机就回出现这样的毛病,该成两台直流调速器.在就是有一台电机连接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