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linx中的topic问题(急!!)

楼主(2007-11-16):
有个问题搞不明白,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是用的1756-l55的cpu,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cpu连接。在rslinx中配置topic后,通过copy DDE/OPC link查看连接,发现只能连接上部分数据,很多数据都连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各位给解答一下。急!!!!

网友A:
重启RSLinx server试试

网友B:
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以不断的刷新阿,或者重新启动计算机阿,学习啊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是退出后(shutdown rslinx classic),从新打开。二是在topic dde/opc configration设置。

网友D:
多试几次了

网友E:
RSLinx 中配置TOPIC时的地址要正确,最安全的做法:
在PATH中直接选中要通讯的CPU,然后再确认IP地址最末两位的关于
RACK号和CPU号是否正确.

检查方法: 右键---Data monitor
         就可以查看所有的TAG状态[RSLinx 为PRO 版和Gateway 版才有此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莫名其妙的解决了,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呵呵

网友F(2007-12-27):
那该庆贺以下啊

网友G:
是你缺少授权吧。只能连到四十几个

网友H:
我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
中国PLC网
http://www.cniplc.com

网友I:
你的HMI是什么?

网友J:
我也觉得是授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