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在定位工程问题

楼主(2007-11-16):
我用FR-A740变频器与A7AP来做一个定位系统,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修改PLC里脉冲数时(也就是我要定的长度),电机的速度也同时变化,就是脉冲数多时,速度变快,脉冲少时变慢,如果发送脉冲的频率与电子比不变,哪个速度不会变才对啊,是不是与我用的指今有关吗,还是PLC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但是要定位的长度是很准的,我只用了一个指今如下:
  [DDRVI K2000 K100000 Y0000 Y0001]
请老师多指点及赐教

网友A:
设置的脉冲频率是多少?能不能实际检测一下脉冲频率?有没有设置加、减速的斜率?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复!
我设置的脉冲频率就上面的K100000(FX1S-MT,PLC的最高频率)因为我是刚在实验室学习,对PLC刚入门,
实际检测一下脉冲频率没有做,不知能用啥主法,关于设置加、减速的斜率不知是PLC的还是变频器的参数,请刘老师在多多赐教,

网友B:
原来是设为了PLC的最高频率,难怪走定长会出现速度变化,这都是因为在定长之内,系统根本无法加速度目标速度,所以给的越长实际可达到的速度越高。如果楼主的定长足够长,足以让系统运动到最高速,就不会出现运行速度随长度而变化的现象了。

加、减速的斜率可能PLC和变频器的参数里都会有。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这个情况就是你说的哪样,我按照你分析的做了一个测试,把发送脉冲的频率降低,把定长的个数加多,电机就不会随着定长变化而化啦,但是我这个定长度是要求随意可以修改,如果频率固定下来,要是减少脉冲数时也可能有出现这个问,但是如果频率设置太低电机的转速达不到工艺的要求,不知怎样才能两者都设定的比较合理

网友B:
提高系统加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