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伺服电机上电后电机内的电流大小?

楼主(2007-11-16):
   伺服电机上电后电机会有微小的转动,这个属于正常;请问那此时的电流一般会有多大呢,和电机启动电流或是额定电流相比较呢?那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呢??

网友A:
空载伺服电机为克服阻尼转矩会有一定的电流,有人称之为始动电流,不过数值往往很小,与额定电流不具备可比性。

与传统拖动电机不同,对于伺服电机而言,往往无所谓启动电流。

伺服电机的最大电流,因电机设计和容量不同,与额定电流的倍数关系也有所不同,典型值为3倍,也有高于3倍,甚至5倍的,大容量电机往往倍数较小,至2倍,乃至2倍以下。

楼主:
to 波恩: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特别是关于伺服电机那种“始动电流”的?企盼中…………

楼主:
伺服电机在正常启动的时候因为动静摩擦系数的不同,所收的负载转矩也不相同;因此启动时候电流会比较大,那么这种电流是不是就是始动电流呢?

网友A:
道理是这样,不过个人以为“始动”电流不应过大,比如不超过额定的20~30%,否则就是电机设计有问题。

网友B:
伺服电机接收到的应该是脉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