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磨高压电机的故障与修理

楼主(2007-11-17):
    我厂Φ2.2m×6.5m水泥磨高压电机在正常生产运行中,突然发现电动机花环端端盖内有闪光状明火火光,随即停机组织力量进行全面检查修理,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1  电动机的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JR158-8          额定转速:735r/min
    标准编号:JB564-64     额定转子电流:439A
    额定功率:380kW        额定转子电压:522V
    额定电压:6000V        接法:Y
    额定电流:46.4A        生产厂家:沈阳电机厂
2  故障的检查与分析
    故障发生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首先测了电机绝缘和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均没发现异常。接着对电机的抽芯检查,发现电动机负载端2326轴承有磨损,并伴有轻微扫膛痕迹,没查出发生火光的原因。随后换了电机轴承,定了槽,作了绝缘处理,安装后作空载试机。在电动机起动时又发现相同的火光,立即停机再次进行细致的检查,发现有一扎线绝缘保护层有一个米粒大小的小孔,剥开绝缘层发现里面有一个蚕豆大小的坑,坑是扁铜线熔断所致。火光是在扁铜线熔断过程中,从里向外烧坏绝缘层后放出的。
    经认真分析后认为,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是定子绕组扁铜线在此处有接头(或夹有杂质),接头接触不好发热焊锡熔化后造成打火产生的。
3  故障处理
    故障位置处在定子线槽外15cm处端箍外边,可供操作的工作空间部位非常狭窄,几乎无法下手修理。而且厂里没有备用电机,生产任务也不允许长时间停产,送内地厂家修理,时间也不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打开电机端盖观察,经过反复仔细的琢磨研究,确定采用将已熔断的扁铜线从线匝内取出,从端箍外绕过,中间补接一段相同规格扁铜线的方法来修复并取得成功。具体修理步骤如下。
    (1)利用专制刻刀刻去已烧坏绕组两端表面酚醛云母复合绝缘保护层,找出了六根熔断的扁铜线,然后用吹风机将残留物吹去(线槽内扁铜线共上下两层,每层28根,熔断的六根在底层)。用注射器将1032三聚氰胺醇酸漆打入绕组损坏导线周围,再在已损坏绕组的线间插入天然云母片,灌上6101环氧树脂。
    (2)找出已熔断的相对应的线头,处理表面后上锡,再用同样规格的扁铜线15~20cm,经热处理后,每端搭接3cm左右,用钢丝捆扎后上锡,涂上环氧树脂。每根线共套入两层玻璃纤维编织管,每涂一层环氧树脂,套入一层玻璃纤维编织管,再用黄腊带将六根线捆扎在一起,最后又在上面涂上一层约4mm厚的环氧树脂。
    (3)接线及绝缘处理完成后,测试绝缘、直流电阻均符合技术要求。然后开机测试三相电流,三相电流平衡,声音、温度正常,火光消失。
4  修理费用及运行情况
    这次故障直接修理费用约100元左右,修复共用时间20h,开机试车一切正常,投入生产运行一年多以来,从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楼主:
有哪些处理高压电机故障的经验,欢迎在这里交流

楼主:
我感觉更多的故障来自高压开关,这方面的维护经验也可以交流

网友A:
扁铜线接头应该使用铜焊,利用锡焊处理虽然操作上容易能应急,但是时间常了还容易出现故障。

楼主:
值得借鉴

网友B(2008-02-15):
以前我们厂的是电机转子线烧断,是在外面端,我想以是可以连接的,可是领导呢??

网友C(2008-06-16):
学习    技术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