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变频器FR-A700矢量控制调试中问题

楼主(2007-11-17):
本人在一收卷布料控制案件中使用三菱的FR-A700变频器(配PG卡FR-A7AP)调试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在电机停止时要求能锁住电机,于是使用矢量速度控制模式并给出0HZ速度命令。在调试发现当电机处于静止停车状态,此时给出命令,控制正常;当电机转动拉紧布料后,此时给出命令也能锁住电机但监视变频器输出电流会逐渐上升,直至过流跳闸,此时除布料为拉紧状态布料上并未给予外力。
2.当变频器处于再生发电状态时(矢量转矩控制模式),此时如果马上切换为矢量速度控制模式就会发生过流故障.这又是什麽原因.
以上两点以前使用PDL变频器时同样的控制方式就一切正常.难道PDL可以实现的功能三菱不可以吗?
还是三菱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或者控制程序需要修改?
望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DL是什么厂家地变频器,好像没有听说。
为什么要锁住电机呢,用能自锁的减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在(矢量转矩控制模式)马上切换为矢量速度控制不可以的,我现在也在用A740与 A7AP做定位功能,也碰到好多问题,我的QQ:403156171

楼主:
PDL变频器现在被施耐德收购了,应该算是施耐德的吧。
矢量转矩控制模式马上切换为矢量速度控制只是在变频器工作在再生发电状态时会跳过流,其他状态切换都很正常。
矢量控制0HZ锁住电机应该是矢量变频器所具备功能,三菱的怎麽会这样呢?
大家给点意见呀。

网友C:
PDL ME-6.5 4KW 的全新的现想特价处理有需要的朋友欢迎来电13524435491

网友D(2009-06-01):
你用编码器没有?

用了增量型编码器后才能够形成闭环,就应该好多了,

网友E(2010-02-10):
abb变频器用于卷绕控制0HZ锁住电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运行的很好已两年了.

三菱变频器看样子是中低挡的.基本以成本考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