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CC上做出动画效果

楼主(2007-11-17):
怎么在WinCC上做出动画效果,比如我按一下电机开关,电机马上出现转的动画来.
不知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方法1:使用多幅画面然后通过脚本并且设定时间进行交替显示。
缺陷:由于周期最短时间为250MS,因此画面延时现象比较严重。
方法2:使用多幅画面通过状态画面显示,用户修改状态值来达到动画效果。
缺陷:如果值计算不佳的话可以导致画面过快或者过慢,调整比较麻烦。
方法3:通过第三方动画制作软件进行制作,然后通过控件在Wincc中播放。
缺陷:同一计算机内需要安装多种软件。

以上仅是本人在制作项目画面的方法总结,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请共享。

网友B:
相当麻烦,这点没有国产软件好用

网友C:
深有同感

网友D:
在代表电机的控件或者画面的属性中对其前景颜色或者背景颜色等组态

网友E:
建议你不要这么做因为装完Wincc的机子本身就变得十分慢,如果说你设计成可以有动画效果的话,我敢说一定会经常死机。最好的办法是设计一个指示灯当电机启动后灯亮,这就简单多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7-11-17 8:29:00 发表的内容:
  方法1:使用多幅画面然后通过脚本并且设定时间进行交替显示。
缺陷:由于周期最短时间为250MS,因此画面…
--------------------------------------------------------------------------------------------
同意,但最好不要用动画,WinCC在动画支持方面还是比较弱的

网友G(2007-12-27):
很难吗?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动画好像WINCC有这个功能的,有楼上说的那么弱?
比如我画一个圆代表滚子,不能转起来吗?

网友H:
 相当麻烦.

网友I(2008-02-19):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的例子呀  电机开启的时候 一个转动的动画

网友J:
用是播放gif图片的插件来实现,不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C:
说的正确

网友K:
可参考Wincc组态手册2

网友L:
 有人知道WINCC最低配置是多少吗,我问了SIMENS客服他们说最低要512RAM的,而且可能很慢。但我的512RAM装起来跑得还比较快,不过我装的是2005版的,是机子比较好还是版本低的原因啊?

网友M:
我做过,用一个函数来改变图片的位置,移动起来挺快的,具体的函数忘了,好像是SET...(),几年前用WINCC 5.1做过.

网友N:
恩,我尝试过。已经设了一个0 1变化的开关量,然后设置圆的颜色,1的时候红;0的时候绿
但是颜色只改变一次就不变了,那个变量还是交替变化的很好的。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O:
没用过WINCC.也是人机界面中的一种吗?我公司做的都是小系统,都是用触摸屏的.

网友B:
建议不要估动画,做点闪烁画面与变量连起来就行了,如果客户非要动画的话,就用国产的组态软件吧,WINCC的报表,动画功能不如国产软件

网友P:
在bitmap的属性里面可以设置的,比方说参考变量为位置输入,0--100,可以使图片从像素点(100.100)移动到(100,200),大概是这个意思,设置很简单,主要还需要一些美工的设计

网友Q:
可以用C脚本,做一个循环程序来实现动画

网友R:
可以在属性里面做c程序
比如一个圆,你可以用几个不同的扇形组成这个圆,然后在它的起始角度和结束角度上做c语言

网友S(2008-03-24):
可以使用OCX控件啊!自己做一个,以后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T(2009-05-21):
晕,用闪烁和可见性组好就可以实现

画好页片组合成电机页轮,用和底色相同的色和运行时要求的色交替闪就可实现

网友U:
嗯,记下以后试试再说

网友V:
确实好用啊........

网友W:
其他的流动的物料,怎么实现?

网友X(2019-03-14):
GIF插件比较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