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急!急!急!求助:伺服电机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7-11-17):
伺服电机上电,但没有指令输入时伺服电机有时候也会有正常的微小摆动;请问此时的电流大小和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额定电流,空载电流哪个大?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
没有人啊 ?

网友A:
好象正常吧,上电后都要定位的,肯定要动一下的
肯定是额定电流大呀,启动电流不会大的,和变频差不多的除非你的信号输入是变化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