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PLC的位控比较强?

楼主(2007-11-17):
我所知道的只有S7-300T的CPU可以支持电子凸轮,只可惜它是走总线的,请问一下有没有模拟量给定的?

网友A:
电子凸轮往往是位置数据关系,其输出走总线自然合适,走模拟量接口恐怕就需要上位控制器具备位置闭环能力了。

网友B:
AB的CompactLogix和ControlLogix在CPU里早就支持电子凸轮了,输出可以是AB自己的走Sercos总线的驱动器,或者是模拟量的驱动器,在CPU里插不同的卡即可。

将运动控制全部集成在普通的CPU里,这点AB是走在比较前面的,西门子的T-CPU还是后到的了。

楼主:
AB的东东成本很高吧?而且资料应该都是英文的吧?

网友B:
AB的资料有的有中文,有的可能没有,你可以上他的中国网站看看,工控网资料库里也有很多啊,而且都是中文的。

但他的编程软件RSLogix5000 V16版是可以选择中文安装的。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您是AB的员工或代理商吗?

网友B:
为了保持本论坛纯洁性,和本人的中立性,我不想在论坛里牵涉到业务,我们可以讨论技术和产品特点。

网友A:
Rockwell的ControlLogix能力是很强大,与其说它是PLC,不如说它就是PAC,而且它也是ARC咨询集团正式发布PAC概念后,最先响应,并称自己的ControlLogix事实上就是PAC的企业之一。西门子的S7至今也还没有见到它称自己就是PAC。

网友C:
    其实AB的东西也不贵了,你拿ControlLogix,就应该和400对位,也贵不太多了.

楼主:
问题是S7-300T已经觉得很贵了.

网友D:
电子凸轮一般的plc定位模块没有这个功能,一般是运动控制的cpu才有,如siemens的315T,317T,走的是dp总线。三菱的172cpu和173cpu
走的是sscnet总线,但omron的motion cpu 可以用模拟量的输出和脉冲反馈,但cpu本体上是没有这种接口的,需额外的接口模块,并且是专用的,不是普通的脉冲输入和模拟输出模块,估计价格也不便宜。
总之,motion cpu 都不便宜,不包括伺服,单motion cpu 的价格都在10k 人民币以上。

楼主(2008-04-07):
OMRON的FQM1性价比很烂,也不懂谁会用他的东东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下包米勒的PLC以及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能力以及电子凸轮开放性比较高。不过因为开发难度比较大,所以一般是我们基于项目开发的。

网友F(2008-05-20):
日本的横河的PLC的位控模块功能很强大。

网友G:
B&R的也可以

网友G:
好像德维森的也可以,PLC可以实现位置闭环控制,价格便宜!

网友H:
OMRON的CP1H可带四路位置控制,可输入四路集电极开路编码器信号做反馈,四路双脉冲或脉冲加方向输出,控制四台伺服驱动器。能接一路差动输出的编码器。有带模拟I/O单元的,也可加模拟扩展。我最近用三台CP1H做了12路位置控制的专机,控制品质很好,调试简单,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