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变频器在定位中的问题

楼主(2007-11-17):
我用FR-A740变频器械与A7AP9(PLG)做个定位系统,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修改PLC里脉冲数时(也就是我要定的长度),电机的速度也同时变化,就是脉冲数多时,速度变快,脉冲少时变慢,如果发送脉冲的频率与电子比不变,哪个速度不会变才对啊,是不是与我用的指今有关吗,还是PLC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但是要定位的长度是很准的,我只用了一个指今如下:
[DDRVI K2000 K100000 Y0000 Y0001]
请老师多指点及赐教

网友A:
估计是选用的指令不合适,定长的速度应该是一个可设定的恒值。

楼主:
谢谢回复,PLC我是用的FX1S-MT,请教要用哪个指今比较好

网友A:
具体指令我不熟悉,抱歉!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C:
K2000 K100000
这两个中一个是脉冲数,一个是速度,哪个在前面我忘了。
指令就是你说的。
改脉冲数目的时候你是不是吧速度也改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我是用一个相对指今DDRVI来发送脉冲个数的,K2000这个是脉冲的个数,K100000这个是发送脉冲的数频率,Y0脉冲输出口,Y1是方向输出口,我只修改了K2000这个参数,电机的速度也变了,请指教

网友A:
设定速度过高,定长距离太短,系统加速距离不足,所以实际能达到的速度随定长而变。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这个情况就是你说的哪样,我按照你分析的做了一个测试,把发送脉冲的频率降低,把定长的个数加多,电机就不会随着定长变化而化啦,但是我这个定长度是要求随意可以修改,如果频率固定下来,要是减少脉冲数时也可能有出现这个问,但是如果频率设置太低电机的转速达不到工艺的要求,不知怎样才能两者都设定的比较合理

网友A:
原问题是由于系统加速能力不足引起的,如果能够想办法提高系统加速能力,则可以在尽可能短(绝对不可能为零)的时间内达到目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