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锅炉风量

楼主(2007-11-17):
锅炉在运行时,炉膛的风压必须保持在微负压,这个微负压调整引风机和鼓风机都可得到满足,那么在具体运行中到底以调整那个风机为主?

网友A:
引风机做闭环调节,鼓风机可以做为炉膛负压PID调节的前馈,这样可以避免在加鼓风时炉膛负压得不到及时调整,调节效果更好

楼主:
也就是说以鼓风机为调节对象

楼主:
我是说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鼓风机为主调节对象,引风机根据鼓风机的调节风量及炉膛压力随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