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石化行业主要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07-11-17):
各位:
请问石化行业主要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
谢谢!!!

网友A:
我们单位什么PLC都有,太杂太乱,谁的关系找来的
项目单位,就是一套型号的PLC.没法自已维护,
主控制系统DCS,HONEYWELL的TDC 3000LCN系统,
另一个部门已改成 浙大中控的DCS系统.
PLC系统有 西门子的S7-300/400,也有老的S5,
OMRON的PLC更多,少数有山菱,AB的,日立的,

网友B:
我以前就在石化做过,基本都是OMRON

网友:
我工艺压缩机厂的。产品主要销石化行业。
出去做售后,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用的西门子的。

网友C:
我观察了一下,用西门子\罗克韦尔\横河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