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饮水机工作状态显示的经济解决方案

楼主(2007-11-17):
        目前有一个工程,需要用指示灯指示饮水机的工作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控制要求:用绿色指示灯指示饮水机的制冷和加热状态,用红色指示灯指示饮水机不工作的状态。当饮水机只进行制冷时指示灯最好也能够显示其工作状态。显示要求实时性,也就是说饮水机工作/停止时,指示灯也相应点亮/熄灭,不能延时太长时间(尽可能不超过1秒)。

控制设备条件:多品种饮水机生产,其额定电压有AC110V也有AC220V,制冷功率为65W左右,加热功率在500W~2KW范围内;饮水机通过其电源插头在生产线上的电源插座取电,饮水机本体不允许接入工作状态显示电路。
        寻求1种经济的显示饮水机工作状态的解决方案!!!

楼主:
该检测电路用于2条饮水机检测台车线,总数量为150套左右。所以要求成本尽可能低。

楼主:
我考虑了好几种方案,均觉得不理想。还望各位高手推荐一下比较好的控制方案。

楼主:
该方案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1、考虑到供电滑触线的成本,台车线不单独提供固定的AC220V或DC24V电源。该电路只能使用饮水机使用的电源,而饮水机的额定电压可能是AC110V(出口),也可能是AC220V,所以状态显示电路可以同时工作在AC110V与AC220V电压。这也包括了指示灯能够同时工作在AC110V与AC220V电压。

2、状态显示的部分电路可以串入电源插座回路,也可以采用互感器的原理来检测。

楼主:
我考虑的不理想的方案如下:
方案1:把电源插座配置成带开关的电源插座,插座电源串入开关。当操作人员开启插座电源时,状态指示灯就点亮;当操作人员关闭插座电源时,状态指示灯就熄灭;
方案1优点:电路简单可靠,成本极低。
方案1缺点:当饮水机的电源开关没开启或饮水机本身存在问题、插座到饮水机的电源回路存在问题时,状态指示灯不能准确显示饮水机的工作状态。

方案2:采用直连式电流表串入电源回路,显示饮水机的工作电流。
方案2优点:电路简单可靠,成本极低。
方案2缺点:远距离无法看清电流表,因此无法判断饮水机的工作状态,操作工巡检难度增加。这也没有按照客户的技术要求来做。

楼主:
方案3:将热继电器串入电源回路,当热继动作时指示灯动作。
方案3优点:没有优点。
方案3缺点:无法选择到适合500W~2KW的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动作延时比较长,如果选择额定电流值比较小的热继,那么动作时间是快一点但很快就容易烧毁。

楼主:
方案4:采用电机综合保护器来检测饮水机的工作电流,然后控制状态指示灯的显示。
方案4优点:价格适中。
方案4缺点:虽然可以选择到适合500W~2KW的电机综合保护器,但电机综合保护器需要工作电源,而工作电源没有AC110V的,更不可能同时工作在AC110V与AC220V电压。

楼主:
方案5:采用电流继电器来检测饮水机的工作电流,然后控制状态指示灯的显示。
方案5优点:没有优点。
方案5缺点:虽然可以选择到适合500W~2KW的电流继电器,但电流继电器需要工作电源,而工作电源没有AC110V的,更不可能同时工作在AC110V与AC220V电压。电流继电器的成本一般不低于100元,价格比较高。

楼主:
方案6:采用电流互感器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线圈来实现饮水机工作状态显示。
方案6优点:没有优点。
方案6缺点: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一般为5A,也有1A的,如果驱动电流互感器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线圈,电路可靠性存在问题,也会因为指示灯或继电器线圈阻抗过大而导致电流互感器趋于开路状态产生高压,危及人身安全。

楼主:
方案7:采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状态,但自己设计相关电子电路,通过电子电路来驱动状态指示灯。
方案7优点:电路可靠,成本不高。
方案7缺点:涉及电子线路设计,我设计和电工装配施工都存在一定问题。

楼主:
还有,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同时适合AC110V和AC220V电压的指示灯。

楼主:
希望朋友们帮帮忙!!!

楼主:
我又想到1种控制方案:
方案8:在电源电路中串联1个2欧姆左右的电阻,在电阻上并联1个6V的指示灯,当饮水机工作在AC110V/AC220V时,电阻两端存在4~8V的电压,指示灯就会亮。
方案8缺点:当不同功率的饮水机工作在AC110V/AC220V电压时,指示灯亮度差异很大(烧毁不至于,因为可以串联限流电阻);因为电阻的存在,会产生4~8W的损耗功率,不仅电箱内温度升高,而且电阻容易损坏;没办法设置饮水机不工作时的指示灯;如果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可以驱动2个指示灯,但中间继电器的动作也没那么可靠,而且其线圈容易烧毁。

网友A:
ding!就在负载两端并一个指示灯(发光二极管)!

楼主:
多谢关注!
    “在负载两端并一个指示灯(发光二极管)”————这样的话,无论饮水机的电源插头插在电源插座上与否,这个指示灯都会发光。没法达到这个要求:绿色指示灯指示饮水机的制冷和加热状态,用红色指示灯指示饮水机不工作的状态。
    还有,指示灯要求是直径22或更大的,否则远距离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B:
你的问题有点强人所难,
1、指示灯能够同时工作在AC110V与AC220V电压?
2、其额定电压有AC110V也有AC220V,难道不可以分开?
3、你说的饮水机是用继电器控制的话,问题不好解决?干嘛要指示灯是110V和220V兼用,找到这种指示灯的话估计成本更高。

网友B:
若是电子电路控制,可以考虑用微型继电器把制冷、加热信号转换出来,要先熟悉电路,DC12V,AC110V和AC220V的是常规的

网友C:
  指示灯可以考虑用AD11系列AC220V额定电压的LED电子指示灯试试看.

网友D:
指示灯选用普通LED串接一无极性电容利用电容器给LED供电,因为电容提供的是恒流源,不受电压限制

网友E:
没事找事

楼主:
呵呵,我咨询了一家PCB厂家,他们说可以设计,星期一过来谈谈,好像低成本控制有一点希望了。

楼主:
其实可以专门配一个电源,输入AC110V/AC220V均可,而输出是DC24V。
   绝大多数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不就是输入AC110V/AC220V均可的吗?
   不过这样的话,成本是高了一点。

网友B:
饮水机通过其电源插头在生产线上的电源插座取电
-------------------------------------------------
到底这个110V和220V的插座分开没有?分开的话有必要搞这么复杂?还要提高成本?

绝大多数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不就是输入AC110V/AC220V均可的,那得买个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成本估计高,也没解决指示灯的信号取自哪里的问题,还是要转换信号。

楼主:
哦,只配了一个插座,这个插座根据生产的饮水机的品种不同,可能送AC110V电源,也可能送AC220V电源。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PCB电气原理图,打算让PCB厂家做二次设计并生产,下面是我画的电路:

楼主:
各位请对这个电路发表一下看法如何?

网友F:
随便一个生产厂家都可以做,他们会用最省的材料完成你的要求.利益,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网友G:
LZ的电路T1驱动KA1采用射极跟随器不太妥当,这样一来你的电流检测线圈输出的电压就得比较高,而你的工作电流又是在负载65W到2000W,电压在110V到220V的情况下变动,这个电流检测线圈恐怕难做,稍后我给你一个通过开关切换的宽电源输入整流电路看对你的设计有没有帮助

网友B:
换成电流继电器且不更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适合你的

网友B:
电源问题已解决,就看指示灯怎么搞了

楼主:
winter938的宽电源输入整流电路不错!
    不过这个装置很多,每个设备上一个,当切换机种生产时,需要拨动开关,这和市面上的开关电源(例如上海明纬/台湾明纬等等)一样,在输入AC110V时需要拨动转换开关。这样一来操作工的工作量也大了,万一漏操作了,没有拨开关,可能电路就烧了。
    那个电流检测线圈我是这样考虑的:在插座电源线上绕N圈,R2取值比较大,应该会输出比较高的电压——电磁感应能量主要用于激励,电流互感器开路不也会产生很高电压吗?只要电流检测线圈能使开关管导通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的想法有没问题?

楼主:
如果换成电流继电器、电流开关/电流开关量变送器/电流检测器,成本过高,而且仍然存在电源的问题——好多电流继电器本身需要辅助电源,显示饮水机工作状态的指示灯也需要电源。

楼主:
本来说今天来的那PCB的人也不来了,别人不愿意设计,说怕出问题,他们只希望直接做没有问题的PCB抄板。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怎么搞得一下就出来3条相同的回帖。这不是故意灌水哈@_@

网友G:
LZ如果要准确检测出制冷和加热的状态就必须检测出电流的大小,采用电流互感器安全,但信号弱处理稍麻烦,成本也高点,在饮水机供电电路中串电阻检测做好安全隔离应该可行,后面的信号放大处理有了电子线路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你提供的图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采用集电极输出,如果用运放IC你的要求完全能达到.

网友G:
运放也可以模仿继电器的滞回特性,并且曲线调整的范围更宽更稳定,建议楼主查阅相关的资料,当然运放检测识别信号大小更不在话下,这样LZ一块运放IC一个中继为核心的PCB应该就能完成任务.

楼主:
winter938说得有道理。
目前因为货期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准备请人设计一个材料成本比较低的图纸。找了PCB厂家,别人一般不作这样的设计,现在在和搞电子设计的人聊。

网友G:
刚才看了一下LZ的资料,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
要不是你的老家划归了重庆直辖市我们也算是四川老乡了,以后向你多学习!

网友A:
老菜鸟:
1、你在负载的开关上并一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分压限流电阻30K-100K,1/2W),当负载关时,亮!
2、你在负载的上并一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分压限流电阻30K-100K,1/2W),当负载开时,亮!
3、简单实用!

楼主:
winter938客气了!互相学习。
我老家也是四川德阳的,只不过户口在重庆市下面的县里面。

楼主:
老刘的建议确实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在负载的开关上并一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分压限流电阻30K-100K,1/2W),当负载关时确实要亮,不过前提是插座两端也就是负载两端需要并联电阻(或保证第2条:在负载的上并一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分压限流电阻30K-100K,1/2W>),这个就是典型的楼梯触摸开关指示灯的原理。
2、第2条也没有问题。
3、确实简单实用!这和我回帖中的方案1的论述相同。存在的缺点是:当饮水机的电源开关没开启或饮水机本身存在问题、插座到饮水机的电源回路存在问题时,状态指示灯不能准确显示饮水机的工作状态。当饮水机停止加热时,状态指示灯也不能准确显示饮水机的工作状态。
4、不过我现在想让业务员通过商务渠道与甲方商量采用这种方案,因为该方案成本最低。

网友A:
你的哪个图,我的建议:
1、稳压压降电阻R1放在滤波电容C1的后面;
2、检测电流绕组的输出电压可用半波整流,一个二极管足矣,后滤波电容不宜过大,几个微法就够了;
3、我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太费事了!

网友A:
很多冰箱都踩用并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方法,很实用!!!

楼主:
其实在有些方面我也犯了一些经验性的错误:
原本认为没有能够同时工作在AC220V/AC110V电源的指示灯,问了上海二工的代理商,也说没有,而且指示灯无法同时工作在AC220V/AC110V电源。
我犯了这个错误,代理商技术支持犯了这个错误,上面回帖的 happy-1437网友也犯了这个错误。
试验结果是:上海二工的AC220V红色指示灯(当然是LED指示的),2个指示灯串联后接AC220V电源,每个灯两端电压AC110V左右,而亮度居然和工作在AC220V时差不多!!!
我原本认为是不行的,最后听一个朋友说没问题,经过测试,确实没有问题!
不知道还有谁犯了这样的错误@_@

楼主:
多谢老刘建议!确实有道理。

网友G:
要指示加热和制冷恐怕只有检测电流,LZ的负载是在110V-220V 65W-2000W,电流范围估计在65W/220V=0.295A到2000W/110V=18.18A
这么大范围的检测识别我认为得用电子线路才行.

网友B:
可以用磁感开关么?气缸上用于检测、限位的较多。
电生磁,有磁性的话,磁感开关动作,驱动DC24V的继电器,再转换信号。
你的DC24V电源还是用整流桥加稳压管获得。
纯属猜想,想法幼稚的话请别见笑

网友H:
插不上嘴,学习...

网友B:
对不起,好像是永久磁铁才行,搞错了,道歉!

楼主:
实际上也没错,反正是那个原理。不过磁性开关和干簧管什么的,都比较麻烦。

楼主:
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出来了,下面请听我慢慢道来。

楼主:
一位朋友肯定的说,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直接驱动指示灯。我因此做了试验,并作出了相应方案。
试验情况如下:
电流检测用互感器:50/5-0.66,穿芯3匝的电流互感器(库存只有这种互感器);
用电设备:400W左右的AC220V电源打磨机;
显示设备:上海二工LED绿色指示灯,AC/DC24V;
电路连接:打磨机的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9次;电流互感器直接与指示灯连接成一个闭合回路。
试验结果:打磨机工作时AC/DC24V电源指示灯微亮而且闪烁——闪烁的原因是打磨机存在碳刷,工作电流是波动的,指示灯会闪烁;如果接电流基本稳定的饮水机,就不会存在闪烁的情况了。电源指示灯微亮的原因是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压不够。
经过测量,电流互感器输出电压为AC1.8V左右,因此不足以驱动指示灯。笔者因此作出了处理——将AC/DC24V绿色指示灯进行处理,拆下指示灯的1.3千欧/1W电阻和510欧/0.5W电阻。然后再把指示灯接到互感器两端,指示灯亮度足够——成功了!!!

楼主:
最终解决方案如下:
1、业务员通过商务渠道与甲方沟通,去掉饮水机加热时熄灭/不加热时就会点亮的那个指示灯;只设1个电源指示灯和1个饮水机加热指示灯。
2、电源指示灯采用AC220V的AD16-22D/r31S型红色指示灯,在插座开关的后级取电。当电源为AC110V,50/60Hz时指示灯亮度基本不变;
3、检测回路选用LMZ3D-0.66,穿芯匝数不大于3匝,30/5A的电流互感器,白色主体,样式比较美观,体积比较小的电流互感器。检测显示采用DC24V的AD16-22D/r23S型红色指示灯进行改造,去掉2个限流电阻——LED的额定电压大概在2~3V左右,1.8不会损坏LED。指示灯与互感器直接连接成一个回路。
4、方案完毕!

楼主:
不果还有1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
任何资料上都说,严禁电流互感器开路,以免二次侧产生高压而危害人身安全!
可是,在50/5A、穿芯3匝的电流互感器检测400W左右的打磨机电流、实际穿芯匝数9匝的实验中,发现:
电流互感器两端仅接AC0-450V的电压表,基本没有显示(指针稍微动一点点);
电流互感器两端仅接数字万用表,测得的电压值为AC1.8V左右(测得得值当然是交流电压,换为直流电压档测量结果基本为零);
电流互感器接了指示灯以后再用万用表测量,结果相同。
电流互感器两端仅接数字万用表,用电流挡测量,结果基本为零。
我怎么就没有测量到高压呢?这个和理论有冲突和矛盾吗?能够定量分析吗?

网友G:
LZ的方案还需要在实际长期运行中的考验,比如说冲击电流经过时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电压会不会击穿改造过的指示灯?

至于严禁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是为了避免电流互感器磁路饱和磁滞损耗产生高温.你的实验中一次回路产生的电流相当于400W/220V*3=5.45A要算出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在你现在这种负载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压我觉得并不容易,实验倒是最好的办法.

还要告诉你的是我亲眼见一个电工在一次侧有电流的情况下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线称有电击感,所以实验时小心!

网友G:
其实LZ用电流表指示也蛮不错的,把刻度盘改一改粗分成工作,停止就行了,再把指针的颜色做的和刻度盘反差大点效果应该不亚于指示灯,这有点类似一些好点的插排上的电压表.

网友B:
那干脆用带电接点的电流表阿

网友I:
老菜鸟在考网友的基本知识应用能力

楼主:
多谢各位提醒!
winter938说的电接点电流表也是个不错的方案,不过好像市面上这种产品很少哟。

楼主:
指示灯的电阻值也比较大,电压表的阻抗更大,在实验时没有产生高压。
    不过方案的接线中,所有的电流互感器的其中一个端子都会接地。

网友G:
指示灯的电阻值也比较大,电压表的阻抗更大,在实验时没有产生高压

为什么要用电压表?

不过方案的接线中,所有的电流互感器的其中一个端子都会接地。

也许不接地还好点,就象隔离变压器一样只要不同时接触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两个出线端子就不会被电.

楼主:
呵呵,电压表只是实验时测量一下而已。
    高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应有一点接地。由于高压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为高压,当一二线圈之间因绝缘损坏出现高压击穿时,将导致高压窜入低压。如二次线圈有一点接地,就会将高压引入大地,使二次线圈保持地电位,从而确保了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应当注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只允许一点接地,而不允许再有接地点,则有可能引起分流,造成测量误差的增大或者影响继电器的正常动作。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接地点应在K2端子处。
    至于低压电流互感器,也说不接地的,也有说接地的,但以说接地的居多。我还是接了吧。
    说低压电流互感器不接地的理由:由于低压电流互感器的电压低,一二线圈间的绝缘裕度大,发生一二次线圈击穿的可能性小;另外,二次线圈的不接地将使二次回路及仪表的绝缘能力提高,还可使雷击烧毁仪表事故减小。

楼主: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等值电路与一般变压器相同,只是其原边绕组串联在被测电路中,且匝数很少;副边绕组接电流表、继电器电流线圈等低阻抗负载,近似短路。原边电流(即被测电流)和副边电流取决于被测线路的负载,与电流互感器副边负载无关。电流互感器运行时,副边不允许开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原边电流均成为励磁电流,将导致磁通和副边电压大大超过正常值而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因此,电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中不允许接熔断器,也不允许在运行时未经旁路就拆卸电流表及继电器等设备。

楼主(2008-01-15):
其实试验归试验,实际应用时发现互感器品牌和型号不同可能导致指示灯无发点亮,而且即使可以点亮,也会因为指示灯不一样而无法全部点亮,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只好多更换几种互感器,多准备一些指示灯了。

网友J:
以前未看到这个帖子.
必须注意的几点:
1 电流互感器必须一端接地!
2 进一步提高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并且在发光二极管上串一个限流电阻.
3 互感器和发光二极管买一个厂家同一型号的,没问题.发光二极管买高亮度的,稍贵点.

    1 当你用万用表或其它的仪表测量互感器时,其实等于给互感器加了短路电阻,所以测得的电压低.在纯开路情况下,互感器两端有很高的电压,决不要用手摸.
    2 当在故障情况下(回路电流太大了),互感器直接接发光二极管会烧掉.所以要接限流电阻,为了保证亮度还要提高电压.我这样用过,没有限流电阻,把二极管烧了.因为二极管的VI曲线不是线性的.

楼主:
哦,楼上经验之谈,受益了。

楼主(2008-10-30):
........那个工程已经过了一年了,这里顺便提一句,那个工程最后的效果非预期想象——关于每个检测台车上的加热指示灯,说明如下。实验时采用上海中发集团立新高压互感器厂生产的BH-0.66型,变比为100/5A,穿芯匝数为1匝的电流互感器,实际穿心匝数为9匝,实验成功;实验时采用上海一开电气集团振州高压互感器厂生产的LMKBH-0.66CT型,变比为50/5A,穿芯匝数为3匝的电流互感器,实际穿心匝数为4匝,实验成功。但我清单上造的是正泰BH-0.66型50/5A穿心1匝的电流互感器,采购的是上海中发集团立新高压互感器厂BH-0.66型100/5A穿心1匝的电流互感器,指示灯与实验指示灯相同都是上海二工的AD16-22D23S型DC/AC24V的指示灯。据现场的电工说按照图纸施工,无论饮水机制冷还是加热均无法点亮指示灯!后来换成上海中发集团立新高压互感器厂BH-0.66型150/5A穿心1匝的电流互感器,也不行,只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后来老板指示将指示灯的芯换为发光二极管,才可以点亮,不过这样很难看,发光强度也不够,不知道甲方是否能够认可。实际上,更换适合的电流互感器就可以让拆除限流电阻的二工指示灯点亮,但老板不想更换电流互感器——100多个电流互感器(每个25元左右)退货比较麻烦,即使可以退,也要给一定的退货费。

        其实,这是我的失误,当时两次回答采购的时候想都没想就同意换100/5A和150/5A的互感器,结果换错了!

        如果要可靠点亮指示灯,应该更换一次侧电流更小的电流互感器——例如30/5A、25/5A、10/5A的电流互感器!!!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由于笔者没有到现场去查看实际情况,无法得知现场施工是否按照图纸施工。无奈,后来笔者准备让采购更换电流互感器,但经采购与供应商商量,无法不花银子就更换那156个互感器;而老板也不愿意出钱,笔者只好做罢。老板和电工后来想出一个损招——只要指示灯的壳,里面不要原配的指示灯,而采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替代,同时取下指示灯的白色散光罩,只留下外面的绿色透明壳,这样的话就可以看见指示灯有一个点在发光。这确实不算什么高招,只是忽悠人罢了,笔者不予赞同。可笔者是否赞同也起不了什么用,关键是甲方居然也没有反对,汗!这个工程最后就这样完工了,这两条生产线一条在深圳,一条在印度。汗!

楼主:
........当时做实验的时候,老板、甲方和N个业务人员都在场,试验结果:饮水机在制冷压缩机开启瞬间高量,制冷正常运行后微亮;饮水机在制热时正常亮;连续运行48小时指示灯没有发现损坏。大家当时都认可,可最终出现上面的结果,笔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由于当时做实验的时候笔者没有照相,就没有发图。这段时间笔者比较空闲一点,在整理资料,所以就重新做了这个试验并照了相,在下面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K:
就是 这种工程就是鸡肋

楼主:
试验条件:

1、AC220V电源:采用市电电源。

2、冷热型饮水机:压缩机制冷,制冷功率98W;制热功率500W。

3、绿色指示灯:采用上海二工AD16-22D23S型指示灯改装,去掉2个限流电阻;下面图中的指示灯引出两根线就是没有经电阻的两根线,直接与发光管的两脚相联。

4、电流互感器:考虑到美观、安装空间的问题,笔者设计时选用的是0.66KV的穿排的电流互感器(笔者觉得0.55KV穿线的电流互感器又大又丑),所以试验时笔者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
试验一成功:采用上海中发集团立新高压互感器厂生产的BH-0.66型,变比为100/5A,穿芯匝数为1匝的电流互感器的试验

........该试验采用了2个这样的电流互感器分别作试验,试验效果相同。电流互感器照片:

楼主:
1、实际穿芯匝数5匝,饮水机制冷工作时的试验——指示灯微亮,和熄灭差不多。

........饮水制冷压缩机刚启动时,指示灯瞬间高亮,因为时间太短不容易捕捉,这个就没有照相了。下同。

楼主:
2、实际穿芯匝数5匝,饮水机制热工作时的试验——指示灯亮度正常。

楼主:
3、实际穿芯匝数10匝,饮水机制冷工作时的试验——指示灯亮,不过亮度要低一点。

........饮水制冷压缩机刚启动时,指示灯瞬间高亮,因为时间太短不容易捕捉,这个就没有照相了。

楼主:
4、实际穿芯匝数10匝,饮水机制热工作时的试验——指示灯亮度太高了,看来容易把指示灯烧坏。 看来只需要穿9匝就可以了!!!!!!

楼主:
试验二成功:采用上海一开电气集团振州高压互感器厂生产的LMKBH-0.66CT型,变比为50/5A,穿芯匝数为3匝的电流互感器的试验
........因为手边只有1个这样的电流互感器,所以只做了1次试验。电流互感器照片:

楼主:
1、实际穿芯匝数5匝,饮水机制冷工作时的试验——指示灯亮度不够,但可以看得清楚。

........饮水制冷压缩机刚启动时,指示灯瞬间高亮,因为时间太短不容易捕捉,这个就没有照相了。

楼主:
钳形万用表卡的这个指示灯的电流为49mA:

楼主:
2、实际穿芯匝数5匝,饮水机制热工作时的试验——指示灯亮度太高了,看来容易把指示灯烧坏。看来只需要穿4匝就可以了!!!!!!

楼主:
钳形万用表卡的这个指示灯此时的电流为130mA:

网友B:
如果可以切换线圈匝数的话,好象可以阿

网友B:
制冷时穿芯10匝,制热时5匝

楼主(2009-04-26):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切换线圈匝数的话,好象可以阿

哦,不能切换线圈匝数的。

楼主(2010-11-03):
这个帖子寻求的方案和本贴类似: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1/2010110310595800002-1.shtml

楼主(2010-12-09):
时隔三年多,当初的记忆犹新。

楼主:
        前段时间去电子市场的时候,看到有比较小巧的也比较合适的电流互感器,就买了一个,10元钱。我买来准备做一下测试。

        然后,我又去买了一个DC/AC24V的指示灯,商标是上海二工的,但我一看印刷体,就明白那是假货,摊主也说确实是假货,卖给我4元钱,并说二工的要8元。确实如此!

楼主:
那个电流互感器是耀华德昌电子有限公司(http://www.yhdc.com/)的印刷版专用电流互感器,有4个脚。图片如下:

上面的号码从左到右依次是10、9、8、7、6,下面的号码从左到右依次是1、2、3、4、5。

楼主:
1脚和5脚串入接饮水机电源回路,6脚和10脚接指示灯。

饮水机参数如下:

楼主:
        试验的时候,需要把指示灯内的电阻取下来,结果我发现指示灯居然是坏的——2个电阻都烧坏了!郁闷!

        用这个坏的指示灯,只有一两个发光点微亮——发光管也烧坏了。

        然后我就用发光二极管测试,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都可以让6个发光二极管点亮!只不过在制冷的时候,光的强度要弱一些。

楼主:
这个饮水机是电子制冷的。

楼主:
以上证明:再一次试验成功!

楼主:
最后总结一下:

1、电源指示灯采用AC220V的AD16-22D/r31S型红色指示灯,在插座开关的后级取电。当电源为AC110V,50/60Hz时指示灯亮度基本不变;
2、检测回路选用输入为1-5A而输出为20-100mA,样式比较美观,体积比较小的电流互感器(最好是端子连接而不是PCB专用,如果采购到PCB专用的,还需要增加一块采用万用板自制的印刷电路板)。

3、检测显示采用DC24V的AD16-22D/r23S型红色指示灯进行改造,去掉2个限流电阻——LED的额定电压大概在2~3V左右,1.8不会损坏LED。指示灯与互感器直接连接成一个回路。 再串联一个1K的电位器,固定在印刷电路板上,用以调节指示灯亮度。

楼主:
昨天去把那个坏了的电源指示灯换了,还是换的假二工的AC/DC24V电源LED红色指示灯。

我没有对指示灯进行任何处理,今天试验了一下,结果如下:

1、开启电子制冷,指示灯亮度还不错,看得比较清楚。不过我只能看见1秒钟————这个天气太冷了,水温太低,饮水机认为已经制冷足够,自动停止制冷了。

2、开启制热,指示灯亮度基本正常。成功了!

3、试验数据:指示灯亮短的电压大约为AC5.5V,流经指示灯的电流为AC4.5mA。

4、试验分析:看来只需要AC5.5V,就可以使指示灯点亮了。如果把指示灯内部的电阻拆除,在外部加一个调节指示灯亮度的电位器,那指示灯就可以达到要求亮度而且不会因为过流而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