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行需不需加断路器?

楼主(2007-11-17):
请问同行在常用的电气控制系统当中,电源三相四线制的零线要不要加断路器?好像一般的空气开关都是三极的吧?不知同行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我的看法:
1、专用设备最好加;
2、设备提供给电动操作工具电源,电动操作工具比较多时,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一定要加,而且要加漏电保护;
4、如果设备零线总电流为每相电流3倍左右,最好不要加;
3、没有特殊要求就不加。

网友B:
如果是总电源还是不要加

网友C:
1、只有单相电路时,可以加断路器,即零线火线可以进开关,进熔断器;
2、三相电路,零线切忌进断路器、进开关、进熔断器;

网友D:
必须要加,进熔断器后再进断路器  进行保护

网友E:
不要加,如加应和相线一起连锁,否则当零线断路器断开时可能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损坏电器

网友F:
有带零线专用的三相四线断路器

网友G:
  三相四线制交流电路中设备的电源进线零线可以加断路器,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用4P联动的断路器。
  不过我认为最好不加,原因是如果零线那P有问题造成接触不良或者不通,则可能会造成事故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