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与wincc出现通讯不上

楼主(2007-11-17):
原来CP5611与wincc通讯正常,隔了半年多又重新开起来,结果在启动wincc时出现虾类错误对话信息:当打开程序时,在程序启动过程中,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内容是: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refer to the SINE2.LOG file in the system.directory.
然后,我们按照提示在系统文件夹里找到了SINE2.LOG,打开此文件,里面有如下信息:
read eventlog (13bb70)--getbasterror:1717

No (valid) busparameter in the batabase of the CP5x11
event type:E      event  ID:03E2
日志是:
11/17/2007   12:38:13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2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11/17/2007   12:38:13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3
No (valid) busparameter in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11/17/2007   12:38:14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2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11/17/2007   12:38:14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3
No (valid) busparameter in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11/17/2007   12:42:16   Event Type: E   Event ID: 0000
ReadEventLog(13bb70) --> 0, GetLastError: 1717.
各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吧?有什么办法??先谢了

网友A:
卸载掉WINCC和STEP7,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B:
在STEP7中用CP5611的硬件诊断功能判断硬件的好坏.在测试通讯能否连上.如果你的STEP7能通过CP5611和PLC通讯,那么你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