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进口截流方式的节能改造效果

楼主(2007-11-17):
现有一台除尘风机355KW,进口阀门开度2/3,出口阀门全开。想把进口改为全开,通过变频器调节风量。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改造后节能效果大概有多少,谢谢

网友A:
分别测一下进口阀门2/3开度和全开的电机电流..再将电机铭牌参数发上来..再可以作比较准确的节能效果评估..

楼主:
谢谢,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640A,实际运行电压410V,电流430A。我疑惑的是原系统采用进口截流的方式,与出口截流调节方式相比是否截流损失要小些呢?理由是进口截流调节时出口风压没有增加,是否意味着进口截流方式的改造节能空间不大?进口截流方式对系统总的能耗有什么影响?再次谢谢平和。

网友B:
如果以前使用风门控制进风量的话,变频器的节能效果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C:
进口调节与出口调节比较,是有一点差别,进口调节的损耗稍小一点。
如果采用变频取代进口调节,仍然有节能的空间。

网友A:
1)如果是周期性调节的除尘风机(如高炉除尘风机,节电率在30%以上..
2)如果基本是定工况运行,估算节电率在45%以上..

网友A:
进口节流比出口节流大约节能8-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