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编码器

楼主(2007-11-17):
编码器有A相和B相,C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般不称做C相,而是叫做Z相,或者I相(Index),顾名思义,就是一圈一个的辨识信号,也称作绝对信号,零位信号等。有些编码器也会有一圈多个Z信号的配置。

网友B:
见过标C的,好象是日本的产品。标Z,是零位(ZERO)的意思,标I,是标志(INDEX)的意思,其实根本也就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而已。为什么标C,,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英语不好,只会按顺序背字母表吧

网友C:
说对了,亚洲英语最差的确实是日本。考托福成绩倒数第一。

网友A:
仅凭托福考试成绩倒数第一就下“亚洲英语最差的确实是日本”的结论未免武断,中国托福成绩好,英语水平难道就亚洲第一了?!

网友C:
那可是我们某某大日报刊登的,不是我杜撰的。再说,不依这个依什么衡量英语最差?

网友D:
托福是美国英语,可以考虑用雅思等面向英国的考试来度量。

网友A:
至少日韩在电子工程领域的英语水平远在中国同行之上。

“某某大日报”———这种御用媒体除了会帮政府贴金愚民外,还会做别的吗?

网友E:
我想借楼主的问题问一下,A B两相的作用?是不是用AB两相来确定电机转动角度?

网友A:
AB两相正交,由后续电路处理之后,可以确定转动的角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