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专用执行器/传感器

楼主(2007-11-17):
特 点:1.电压 12V 2.防护 IP67 3.输出 4-20mmA 该纠偏系统能对薄、软物料在传送过程中水平方向的位置偏移量进行控制。具有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调整等功能。主要用于对纸张、薄膜、铝箔、不干胶带等物料的标志线或边缘线进行自动跟踪纠偏。可应用于轻工、纺织、印刷、食品等行业。

1.高温 120度

2.防护 IP68

3.工作电压 12V 4.输出 10-60mA

5.可配套变送器

6.检测距离可根据用户标定

我公司为上海某公司真空干燥和配套纠偏系统,该系统在高温120度左右、高湿、真空、粉尘等较为严重的工作条件下。

我公司为某集团浸胶纸生产线改造开发的气动纠偏器是利用我公司自行开发的光电位移传感器检测到纸张偏移量,控制气动调节机构,高速稳定的调整纠偏,保证纸张告诉行走中不跑偏,一经试用后客户反应良好。

网友A(2008-09-26):
我公司是台湾飞管PKE纠偏器的大陆总代理。
也许您没有听过这个牌子,因为我公司没有在媒体杂志上做广告,但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机械厂商在使用我们的纠偏器,因为其操作简单,效果理想,维护成本极低,得到了广大使用者的认同,有很多使用者在机械厂下订单时要求使用我公司的PKE纠偏器。我公司的PKE纠偏器采用红外线光电眼,24V强劲直流马达驱动,纠偏精度0.05mm/0.10mm/0.15mm/0.20mm可调
国内机械厂大客户:福建长乐华周机械;泉州新日成热溶胶设备;汕头远东轻化装备;昆山佳源机电;昆山信中机械;温州信旭印刷包装机械;东莞寮步赣鑫印刷机械... 国内使用者大客户:南京金陵金箔;上海紫泉标签;济宁东美;杭州骏龙;长沙旺旺;上海/北京联宾;东莞/成都华源;上海绿新烟包材料;深圳新协力包装;上海3M;无锡/东莞光群镭射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pheikuan.com.tw
上海晖亚泽工贸有限公司电话:021-25975567/66363424 苏亚
传真:021-25975569

网友B:
没法看,全是红叉叉.

网友C(2013-07-09):
国产纠偏器优势

目前国内有一部分企业因盲目崇洋,大量采用进口纠偏系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当然进口纠偏系统有它的长处,但绝不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进口纠偏系统也存在许多缺点如:

  1,价格贵,一般是国产的三倍以上(如日本的东洋曾卖到10万多元,其实他的技术并不先进.他的伺服电机采用可控硅驱动,这是70年代技术,非常落后.)一只传感器要8000多元。

   2,国外许多产品搞得非常烦琐,往往有几十项参数要用户设置,给用户使用造成很大麻烦.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中起码有一半完全没必要设置.

   3,国外纠偏结构较复杂,故障率并不底,而且维修非常不方便.

   4,有些国外厂商为推销其产品作虚假宣传(也许与中间商有关),如某意国的产品说明书上注明其纠偏推动器可以同时给出××推力××速度,按他们给的数据计算,其推动器可输出300多瓦功率。其实他们的电机也就20多瓦。如果输出××推力它的速度就接近是零了,如果输出××速度它的推力也接近是零。同时给出××推力××速度不可能,他们在谝中国人,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话深信不疑。

   其实目前大多应用场合,国产纠偏系统完全可以胜任,而且物美价廉,工作可靠,操作方便,服务周到。

   武汉宏晶自动化公司是一家创办于2011年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线、机器视觉领域的项目承接及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有CCD图像纠偏传感器、超声波纠偏传感器、红外线超声波纠偏传感器、数字纠偏控制器以及整套纠偏解决方案,在技术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宗旨是在性能上赶超国外,在性价上领先国内。

有兴趣的朋友敬请关注我们 武汉宏晶自动化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