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流会不一样?

楼主(2007-11-17):
我们的电容柜上的三相电源电流不一样,A相是140A,B相是150A,C相是160A.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1   电容器的容量误差
2   各相电压误差
两个原因都产生电流的不平衡

网友B:
先拿电流表测一下,再判断
有可能表头有问题呢

网友C:
电流误差太大,有可能在3相电容中,个别相的电容已损坏。

网友D:
三相电容的容量有误差;每相的功率因数不同。

网友E:
1.有的电容个别相的失容,或减小容量。
2.有个别的相保险丝断路。
3.切换电容的接触器有些相回路接触不良。
4.输入的电源三相不平衡,导致三相电容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F:
 电工小刘说的差不多。

楼主:
谢谢了!我们今天把坏的电容和接触器换了.我想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吧!

网友D:
三相补偿电流是不可能平衡的,目前还没见哪家变电所的电容柜,三块电流表指示是一致的,因为三相的功率因数不同。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