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4017的进来下!

楼主(2007-11-17):
    为了更好的保护ADAM4017 ,在输入端VIN+和VIN- 端并联一个稳压管来箝制住电压,你们一般都用什么型号的稳压管!研华上参考型号为P6K18CA ,我搜索了下,怎么没这个型号啊?

网友A:
P6K***有多种型号,主要区别在过压保护和电流上,你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也可以用ADAM-4117,过压保护到+/-60V,共模电压保护在200VDC,就不用外加稳压管了

楼主(2007-12-19):
ADAM 4117 性价比如何?有用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