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流无刷伺服电机反转不正常

楼主(2007-11-17):
刚买了个二手的自流无刷伺服电机和一个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不同型号)。 我用外接电位器 输出正负5伏的电压来调节驱动器。 正向运行时一切正常, 电机能在很低的速度下运行,也能在很高的速度下运行。 但是当输入反向电压时, 需要输入较高的反向电压电机才可以启动,是突然启动,速度较快。反向不能低速运行,也不能高速运行,反向高速时,驱动器报警。有谁知道这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A:
自流无刷伺服电机
这是什么?另外,驱动器是什么型号?有没有手册?

楼主:
电机型号是EMOTEQ-HT01501,无刷自流电机,24V,44W.驱动器型号是TRAST-TA305,无刷自流电机驱动器,输入电压15-48V, 控制电压+/-10V.驱动器无数字显示.我用的是24V电源.

楼主:
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B:
一般来说应该是驱动器调整方面的问题。另外你是不是搞错了是[b]直流电机[/u]还是[b]自流电机[/u]

楼主:
驱动器是模拟驱动器, 因为很小,没有任何可调整部件.

楼主:
我想不外出3种原因:电机问题, 驱动器问题,电机驱动器不匹配.不知如何测定,现没有替代品,无法确定.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阿..肯定不是伺服啦...正向能正常转说明电机是好的..反向不正常了..可以考虑是驱动器的问题..找个替代的试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