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知道电磁噪音的具体含义?

楼主(2007-11-17):
电动机的铭牌上都有电磁噪音的说明.如:噪音Lw87dB(A).请问什么含义?

网友A:
噪音Lw87dB(A).
以上资料没时间查资料核实,仅将本人知道的解释一下:
“87”是数量
dB是噪音单位
(A)是噪音测量的衡量方式,因为还有(B)好象还有(C)的衡量方式。

网友B:
个人认为简单的说就是电机运行时产生的声响,也就是噪声(应该是单纯的指声音噪音)。

楼主:
到底是机械噪音还是电磁噪音?请高人指教!变频器可是有电磁噪音这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