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耦变压器接线的困惑

楼主(2007-11-17):
自耦变压器采用星形接法,每相上分别有100%,80%,65%,0%四端子.100%也就是进线端,0%也就是共公端.现在令KM1全压运行,KM2KM3减压启动.我发现都喜欢将100%端和0%端接KM2KM3.80%或65%直接接电动机.这样在全压运行时,自耦变压器上虽无电流,但有电压.
   为什么不是将0%端在自耦变压器内直接短接,100%进线,80%或65%降压输出,这样在全压运行时,自耦变压器上又无电流,又有电压.岂不更好?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将0%端在自耦变压器内直接短接?”怎么短接???

网友B:
把图纸会出来
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什么样子

楼主:
“为什么不是将0%端在自耦变压器内直接短接?”怎么短接???

就是把三个0%用线直接接起来.一样能用的.

楼主:
传图片我这里还有点不方便.
  画图也不难.竖着画三个绕组.最上的是100%端,最下是0%端.每绕组中间有两个抽头,上面的是80%端,下面的是65%端.自耦变压器画完了.
  100%端的上方是KM2,KM2的下出线端与100%端直接相接.0%端的下方是KM3.KM3的上进线端与0%直接相接.KM3的下出线端直接短接.
  KM2的左侧是KM1.KM1的上进线与KM2的上进线都接断路器的出线端.假如用65%端,65%端与KM1的下出线直接相接后,再经热继电器进电动机.
  KM1KM2KM3的动作不用说了.按下启动按扭,KM2KM3先吸合,降压启动.延时后,KM2KM3跳开,KM1吸合.全压运行.

网友C:
自耦变压器启动电路这样设计思想,是KM3可使用触点容量小1-2级的接触器,并且设计KM3先吸合后断开。
    你说那样的主回路也一样用,不过三个接触器要同样容量。

楼主:
就是为省接触器那几个钱?

网友D: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将0%直接短接,将KM3挪到自耦变压器的输出端与KM1的下端相连,KM1和KM2的位置不变.这样更安全.

网友D:
晕,我没有仔细的看LZ的贴,他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主回路怎样接线都跟安全没关系。
  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是写入手册的典型电路图,考虑最优化。

网友E:
那样会烧掉线包的

网友F: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接线是延续了过去100kw以上的启动柜的设计思想,当时象现在这种样子的接触器没有200A以上的,到了200A以上都是那种敞开式的接触器,灭弧罩都是一片一片的单极罩.其中有一种是5极的接触器(我用过最小是250A的).它的启动柜只用两台接触器,一台3极的和一台5极的,启动时5极的先吸合(给变压器供点和封星点)延时后5极的跳开3的主接触器再连续吸合.这其中5极接触器其中的2极就是封变压器的3棵0%点的.如果当时没有这0%的接头这种接触器是不能用的)其实这种触器现在应该市面上还应该有的.

楼主:
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是写入手册的典型电路图,考虑最优化.
 什么叫最优化?优在哪里?

网友G: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
短接起来不是更好 多一个接触器 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H(2008-12-21):
不明白,就是0内部短接变压器上不还是有电吗?

网友H:
65%的抽头不是还是和电机的进线并接 吗?就是0%内部短接65%还是有电压的。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H:
65%的抽头是和电机的进线并接的啊?就是0%抽头内部短接65%的抽头上还是有电压的。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I:
不大明白,学习中

网友J:
如果直接短接了,你在外面还可以接接触器吗、就不能进行变压器星点的短接了,也无法开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