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步进电机是用什么来控制的

楼主(2007-11-17):
驱动器的4条线输出能控制电机正反转,而控制驱动器的也只有两条线,是不是一条是控制正脉冲一条控制反脉冲,那个驱动器输出的两组线也是相反的,控制电机的驱动器是不是脉冲而不带电压,

网友:
"控制电机的驱动器是不是脉冲而不带电压".是的,脉冲个数决定电机转动角度,脉冲频率决定电机转动速度.
"控制驱动器的也只有两条线,是不是一条是控制正脉冲一条控制反脉冲" 什么系列的驱动器,看看使用说明书.
"那个驱动器输出的两组线也是相反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