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F030故障!各位高手。。。

楼主(2007-11-17):
    我 是搞轧钢的,我们这飞剪电机的控制装置用的是扩容的6ra70,最近报过三次F030故障,第一次是因为触发线的问题,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很莫名其妙,找不到原因,复位后就好了,事后检查触发系统都没问题,用示波器检查脉冲也不缺波头,第二次报故障是在电机升速时,第三次是升速过程已完成,将要制动时,第二次我怀疑存在误触发的问题,第三次怀疑零电流检测有问题,不知各位大侠有何见解。。。。。

网友A: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

网友B:
改制的东西吧  检查一下脉冲

网友C(2008-01-23):
俺知道M俺呀 QQ35937148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呀.出故障时没有特定的时间,一般都是触发问题,检测时都好好的.换过板子就好了,你试一下了

网友E:
把U580改成4 看一下

网友F(2008-04-11):
建议最好不要把U580改成4,这样做虽然可以是调速器不抱F030的故障,但是会造成可控硅的损坏,是非常危险的!建议不要这样做!!你能告诉我你的软件版本号吗?可以从参数ro60里读取,可以联系我13816629839